请问是否有12位或以上的AD模块,可以转换-10V~+10V的电压信号

楼主(2012-08-13):
是否有这样的AD模块,请大虾们推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我不知道你说的模块是不是指芯片,如果是,你看看ADI的AD7606

网友B:
ADS8568 AD7606 AD7608  这几个都不错的~ 有效稳定位数能到12位以上~

网友C:
AD7606不错的,刚好用过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马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