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PSOC3的问题

楼主(2012-08-13):
最近看收到的书,发现两个问题。
1.PSOC3内的PLL,通过设置__因子和__因子,产生需要的系统时钟频率。
是输入因子和反馈因子吗?
2.PSOC3内的ILO主要用于__和__模块。
是时钟模块和电源模块吗?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哈哈,是考题吧

网友A:
大家可以不用先忙着做题,可以先看看书,书上都有答案

楼主:
我看了,书上找不到。

楼主:
不是考题,是书上的题。

楼主:
版主在线,麻烦解答一下呀!

网友A:
68页相位锁相环的第二行
内部低速振荡器的第一行
解答了你的问题

网友B:
高手原来在这里

网友C:
感觉还是先看书比较好

网友D:
书里面就有答案,虽然俺也没找到

网友E:
这本书如果有电子版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