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通信错误求教!

楼主(2012-08-13):
各位大侠,小弟遇到一个挺无语的问题
使用adum1201+1050驱动器构成的信号电源隔离的can节点电路。
can网络内部有3个节点。1个主、2从。
程序流程大致为1主每隔1秒往总线发招测帧,2从根据要求上传数据。
现在碰到的问题使用若干时间(大致2个小时后),通过can调试器接受1主发的招测帧,已经开始出现丢帧,不再是每隔1秒发送。大致又过了1个小时后,1主已经开始不发招测数据了。结果can网络通信失败
开始以为是隔离芯片或者1050的问题,结果全部更换后,问题依旧。重新焊接一块新版。同样是大致工作4个小时左右,can就不通了。
小弟实在想不到到哪里出了问题。请教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建议借助专业的调速器或者 CAN 总线监视工具来分析问题原因.

网友B:
问题不是很大吧,是这样的吗

楼主:
硬件倒持了这么久,发现是软件对CAN冲突没有解决好。目前问题解决

网友A:
倒腾这么多, 不容易哦

网友C(2013-03-19):
引用 楼主:
硬件倒持了这么久,发现是软件对CAN冲突没有解决好。目前问题解决

你好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  我的三个can节点 同时以5ms周期发送数据  ID不同   其中一个节点自动就不发数据了   状态寄存器显示是出错状态  总线关闭  但是为什么出错就是找不到? 求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