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C高手,请解疑惑!c = a>d ? 1 : 0;

楼主(2012-08-13):
c = a>d ? 1 : 0;如题本句意思是?? 1 : 0这这句的作用是?谢谢!

网友A:
如果 c>b成立  C=1   不成立   C=0

网友B:
任意翻一本C语言的教科书,都会有这个讲解。

网友B:
如果 c>b成立  C=1   不成立   C=0
引用 网友A:

c = a>d ? 1 : 0;

从哪里搞出来的c>b ??看清楚题目啊。
应该是如果a>d,则c=1,否则c=0;

网友C:
基础得不能再基础了,多花点时间看书吧

网友:
C语言唯一的一句三目运算。

网友D:
请问一句,C可用别的(其他的)位变量来代替吗 ?????
       谢谢。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原来是个条件表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