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偏置

楼主(2012-08-13):
(无正文)

网友A:
3mv这么小的信号多难搞啊,你先放大了,再做减法,要比这个容易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来说都是通过比例减小的,请问我放大为3-7V后,怎样减去3V将下限变为0?

网友A:
查一下运放构成的减法器

网友B:
将信号放大到3-7V后,最为由运放构成的减法器的一个输入端,然后再另一输入端接入直流3V电平,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C:
用差动运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