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引脚上的电流多大?

楼主(2012-08-14):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可以吧,但是ALE功能就不要用了吧。STC的好像是有些芯片可以设置去掉ALE作为普通IO口,有些型号则是直接去掉了ALE得端口。

如果要看是否正常工作,用的端口可以不,可以的话还是不要用ALE那地方了。。。

网友B:
我都是用一个普通的IO接一个LED做运行灯,秒闪,在主程序中闪烁。

网友C:
LZ, 为神马选ALE脚呢?

网友D:
估计LZ是把所有的IO口都用光了

网友E:
ALE引脚是干嘛用的

网友F:
大部分STC都没有这个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