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看看我布的PCB图,焊出来的板子总是有问题

楼主(2012-08-14):
如题,板子焊出来后刚用的时候没问题,不过没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检测了好久才知道是上电后芯片(芯片复位低电平有效,正常工作时高电平)的复位脚电平变低了,只有0.6V,是不是布线有问题???

网友A:
既然知道问题了。,,那解决问题,,应该不是难事吧。。。
看你说的问题。。应该是复位这一块出问题了,,你查下,复位电容是不是坏了,,或失效了,
,查一下,与之相邻的线路有没有这种模糊搭住,,,
如果只是这一块板子坏了,,,可以考虑一下,, 是不是MCU坏了。
如果是批量的话,看自己有没有犯下更加低级的错误,

网友B:
C1那个是复位电容吗?

楼主:
嗯,是的,C1和R1是复位电容和复位电阻

网友A:
你R1中间穿过的那根付铜线是地线吗,,,我觉得你的付铜。。太那个了吧。。

除非硬要付铜的。。不然我一般不付的,,难看就难看点。。。

楼主:
就是因为有几个板子都出现了一样的问题,刚焊好的时候没问题,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复位脚的电平就会变成低电平,但我用烙铁在烫下那个复位脚,又能工作了,不过过一段时间又有问题了

楼主:
我上传了我那个原理图,请各位帮我看看,只是一个最小系统加上些外围接口而已,原理图是没错,之前用的都是一样,还有请问覆铜对板子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吗???

楼主:
我说说我这个板子出现的问题吧:我刚焊好之后,板子能下载,工作什么的都正常,不过用了一段时间(大概就是一天后),板子开始不能下载了,额。。。我这个芯片(内核是arm的cortex-m0)下载程序是用JLINK V8的SW接口下载的,而不能下载的原因就是找不到内核,我测了板子好多次了,最后发现是复位管脚变成低电平了,导致芯片经常在复位状态,哦。。。这里说下我那个芯片复位时低电平有效,所以,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为什么复位管脚的电平为什么用着用着就变低了???求大神指教,是不是我那个布线的问题,还是什么???

网友C:
那是否为你的复位电路用反了?
重新下载程序掉电时间是否够长?

楼主:
那是否为你的复位电路用反了?
重新下载程序掉电时间是否够长?
引用 网友C:
复位电路应该没错,R1一端接VCC,另一端接电容C1,而C1的另一端接地,R1和C1之间接复位脚,R1的阻值是22K,C1的值为104,这样理论算出来的上电复位时间应该有2ms左右,时间应该够长的,不过现在问题不是这个,是上电后复位管脚变不回高电平,一直都在0.6V左右

楼主:
而且最奇怪的是用烙铁烫下复位脚,复位脚的电平又变回高电平了???

楼主:
复位电路有问题: R1,C1交换位置,R1用10K,C1用电解电容10U。板布好了不想改,比10UF小点你可以试一下。
引用 楼主:
但为什么我的板子刚焊好的时候没问题,用了差不多一天才出现问题的,如果复位电路真的有问题的话,应该在刚焊好的时候就应该不能下载才对呀,还有复位电路里电阻和电容的位置有关系吗,它不是利用RC回路来充放电来实现上电复位的吗,不是只要RC能组成一个回路就行了,R和C的位置应该没关系的吧

楼主:
其实之前我公司就有一块和我画的这块板子的原理图是一样的,但他的板子用起来就没出现过我这个问题,但是我自己画的这个板子就不行。我还是认为是我的布线有问题,我的复位管脚走线是在晶振旁边过的,而且复位电阻和复位电容都靠晶振挺近的。。。这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D:
那么小的铺铜间距,难道你的生产部门没有骂人吗?

不懂工艺的设计工程师会害死老板、客户和自己的哦。

楼主:
那么小的铺铜间距,难道你的生产部门没有骂人吗?

不懂工艺的设计工程师会害死老板、客户和自己的哦。
引用 网友D:
额。。。。。。我是第一次画这个贴片用的板子,平时都是画直插的,由于我看到做PCB的工厂能做到这个间隔,就觉得应该没问题了,不过这对我板子的正常运作有影响吗???

楼主:
但为什么我的板子刚焊好的时候没问题,用了差不多一天才出现问题的,如果复位电路真的有问题的话,应该在刚焊好的时候就应该不能下载才对呀,还有复位电路里电阻和电容的位置有关系吗,它不是利用RC回路来充放电来实 ...
引用 楼主:
额,这里我说的复位电路电阻电容位置的放置没关系好像说的有点问题,应该是:1.当芯片是高电平复位有效时,电阻R一端接GND,另一端接电容C,而R和C之间就接复位脚,C的另一端接VCC;2.当芯片是低电平复位有效时,电阻R一端接VCC,另一端接电容C,R和C之间接复位脚,C的另一端接GND才对。。。

网友A:
11楼:
而且最奇怪的是用烙铁烫下复位脚,复位脚的电平又变回高电平了??

照你这样说,,应该是心片复位引脚坏了,,里面构成了回路。。。而且回路里有个二极管的压降电压。。。

网友E:
你用烙铁烫一下就好,证明当前的问题是当板子变凉了之后,哪些东西发生了变化,个人觉得你的过孔打的太不应该了,0.4的孔,0.5的整体,就算是都是通的,那么本身的电阻是多少?应该很大吧

网友F:
该铺的地方(MCU)没铺上,不该铺的地方倒是铺得满满的……这种板建议只在底层铺一个完整的铜皮,GND就近打过孔下去。其他信号基本只走顶层,需交叉则尽量靠近打两个过孔下去,底层短线连上。过孔用0.3孔/0.6外径
MCU就近加点退偶电容,一般加工能力的话可以用0603封装的
绿油桥都没了……重新设计MCU封装;
铺铜安全间距设为0.5mm以上

网友G:
拿一块板子做做实验,感觉就是付铜的问题,你把关于复位电路的相关电阻电容中间付铜层用小刀挑开,让中间不再和地相连接。
还有个办法就是把复位电路移到电路板的外部去,临时搭一个复位电路看还有这个问题没有

楼主:
该铺的地方(MCU)没铺上,不该铺的地方倒是铺得满满的……这种板建议只在底层铺一个完整的铜皮,GND就近打过孔下去。其他信号基本只走顶层,需交叉则尽量靠近打两个过孔下去,底层短线连上。过孔用0.3孔/0.6外径
MC ...
引用 网友F:
感谢指教,以后会多点注意,嘻嘻

楼主:
拿一块板子做做实验,感觉就是付铜的问题,你把关于复位电路的相关电阻电容中间付铜层用小刀挑开,让中间不再和地相连接。
还有个办法就是把复位电路移到电路板的外部去,临时搭一个复位电路看还有这个问题没有 ...
引用 网友G:
好的,这个我试试,看看行不行

楼主:
在芯片底下或者旁边放置了太多的过孔会不会对芯片的工作产生较大的影响????还有电源线的宽度有没有一个标准的范围,最好要有多宽???

网友F:
工作频率好几GHz的BGA封装芯片,内部每个引脚都必须打一个过孔……你说影响能有多大呢
电源线宽没有什么标准,看工作电流和铜厚,够用就行了

网友C:
覆铜间距最好做大点,J3换个180°效果怎么样?按照原理图的模块,进行模块化布局,并且尽量做到预拉线最短,试试看吧。
芯片或者是元器件的GND,就地打孔,尽量不要延伸后再打孔。

网友H:
铺铜间距太小,问题肯定多,PCB厂家加工也难度大,报废率也大

网友I:
楼主问的是复位错误,楼下一大堆不相干的答案。
1,检查你的VCC是否跟复位电平一样在跌落。
2,检查单片机是否有引脚焊接搭在一起了。或者有引脚焊接接触不良。
3,检查复位R1是否焊接良好。

网友J:
LZ,叶工已经和你说了,0.2mm的线间距,制版厂的要价是比较高的。
板子存在的问题:
1,线间距太小(0.2mm)。你搞个0.35,0.4mm有困难么?
2,晶振电容离晶振有点小远。晶振本来就是个大的干扰源,你还把线拉这么长??
3,过孔打的严重不合要求,0.4内径,你竟然用0.5外径!一般制版厂打孔的参数里面会一个误差的,一般都是0.1mm。有可能你复位那个地方的过孔导通不好。你直接连根线到芯片引脚上。这样你看看还会不会出现那个问题。
4,当再次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看看电源电压(28楼上已经说了)。5,你复位电路离芯片引脚也有点远。

网友C:
RC复位本就不可靠,而且阻容搭配不当或者RC复位电平搞反,调整阻容值,或者颠倒阻容试试看。在实际应用中尽量不使用RC复位电路。

网友K:
板子用了一段时间后脏了,复位线和地线间漏电,用洗板水清洗,可验证是否这个原因。如果是,加大两者的间隔或者喷绝缘漆。

楼主:
板子用了一段时间后脏了,复位线和地线间漏电,用洗板水清洗,可验证是否这个原因。如果是,加大两者的间隔或者喷绝缘漆。
引用 网友K:
这个情况还真没想过,不过我试试看看行不行,谢谢了

网友L:
考虑下电容是否是优质的,有些质量差的电容会漏电哦,加上你的复位电阻太大。

网友M:
看了你的布线,可以断定就是布线造成的.分析如下:
1. 最致命的原因,是你的复位引线离主芯片太远,而且从晶振的底部穿过。必须缩短连线,而且不能从晶振的底部通过。
2.最要命的原因是没有形成完整的地层。造成了地层的断裂,尤其是主芯片的下方缺少完整的地层。另外,顶层和底层的第,要使用尽量多的通孔连接到一起。
3.最可怕的是,主芯片的电源引脚附近没有退耦电容,说明楼主还没有理解退耦电容的作用。
4.最后一点,整体的布局非常不合理,比如3.3V和5V的连接器位于电路板的中间,造成了底层的断裂。希望仔细调整。

楼主:
看了你的布线,可以断定就是布线造成的.分析如下:
1. 最致命的原因,是你的复位引线离主芯片太远,而且从晶振的底部穿过。必须缩短连线,而且不能从晶振的底部通过。
2.最要命的原因是没有形成完整的地层。造成了地 ...
引用 网友M:
分析得很专业,受益匪浅,谢谢了

网友:
嗯,楼上说的对,赞同!

网友I:
呵呵,想问问34楼,你虽然指出楼主布线的不足之处,但楼主的布线问题是如何造成复位故障的?愿闻其详。

网友J:
看了你的布线,可以断定就是布线造成的.分析如下:
1. 最致命的原因,是你的复位引线离主芯片太远,而且从晶振的底部穿过。必须缩短连线,而且不能从晶振的底部通过。
2.最要命的原因是没有形成完整的地层。造成了地 ...
引用 网友M:

与39楼有相同的疑问。

网友I:
楼主呢,说说你的检查结果

网友C:
看了你的布线,可以断定就是布线造成的.分析如下:
1. 最致命的原因,是你的复位引线离主芯片太远,而且从晶振的底部穿过。必须缩短连线,而且不能从晶振的底部通过。
2.最要命的原因是没有形成完整的地层。造成了地 ...
引用 网友M:

他这个小板子基本可以忽略你说的问题。

网友N: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应该是MCU先死了,然后引起的reset引脚变低,并不是reset电路的问题。

网友O:
等待楼主的问题真因和解决办法

网友P:
是不是复位电路里电容的问题

网友Q:
43楼所说的可能性最大,楼主应该仔细检查一下芯片周围的其他所有外围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R:
我感觉可能晶振不起振,如果内部有锁相环的画,也许是锁相环失锁了,程序跑飞

网友R:
在几十m左右,没有锁相环的场合,基本上可以任意布线。

网友C:
他这个板子有么是电容存在问题,特别是晶振的起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