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gs间加电容

楼主(2012-08-14):
请问大家,下图驱动mos管有没有问题,产品中这种驱动方法,有损坏的,不知道是元器件本身质量问题还是设计问题。最纠结的就是那个1uf电容是不是它造成的?驱动断不是什么方波驱动。

网友A:
1uF的电容会影响导通和截止的速度!

网友B:
我认为这种接法是不对的,容易损坏mos管,因为mos管工艺问题,gs上会存在一个电容,你现在又并了一个上去,输入信号由低到高时由于这个电容的存在会导致导通时间变长而损坏mos管

楼主:
我不是平凡去开关mos管。这样也会造成损坏吗?

楼主:
这个是国外工程师设计的电路,我直接用来用的,没想什么后果!

网友C:
我不是平凡去开关mos管。这样也会造成损坏吗?
引用 楼主:

即使不是频繁的开关MOS管,但DS间电流比较大的话,则也容易出事。

你可以自己做实验,把DS间的电流限制到一个很小的范围测试看。

楼主:
补充一点,我的电流也非常小差不多0.1mA。请各位帮忙分析下

网友B:
lz可以做个实验,加电容与不加电容,测试一下gs的上升时间,看下差别有多大。如果ds的电流不大,这个电路也没什么问题,如果电流很大,每次导通都有mos管烧坏的风险

楼主:
ds导通电流很小0。1ma差不多!

网友C:
ds导通电流很小0。1ma差不多!
引用 楼主:

不要看平均电流,看看有无大的启动电流冲击。

网友D:
这个电容是为了软启动,如果这个mos管带电容性负载,上电冲击小一点

楼主:
对是为了软启动! !!  mos管带的是两个电阻,分别是100k,10k,电流非常小。
所以不知道是设计问题还是元器件问题

楼主:
其实我觉得电流这么小,有必要软启动吗?我也正纳闷。。。我觉得是延长导通时间!

网友C:
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DS间的冲击电流,但造成的后果就是在MOS管上的功率损耗加大,并造成开关相位延迟。

MOS管尽量让它做开关管,尽量让它的开关特性陡一点,如果想软启动的话,可以在门极上通过调整PWM频率来实现不是更好吗?

既然谈到了软启动,那么你的DS上负载就不是纯阻性的了,不管是感性还是容性,在较大的冲击电流下,因为这个电容的存在,启动时的MOS自身功率损耗应该还是比较大的,如果瞬间较大超标的话,烧坏MOS也是正常的吧。

网友E:
0.1mA需要软启动?求解释....

网友C:
0.1mA需要软启动?求解释....
引用 网友E:

这可能是LZ自己认为的。

网友F:
个人觉得:
1.为了克服米勒效应才加
2.软启动

网友G:
那个电容不会到UF,一般千P上下。为了开通沿好一些

网友H:
这样做是做不到软启动的!
10K的电阻串在G级??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设计!
MOS管本身的输入电容是几千pF,你并个电容在这里其实没什么用,我做过实验。
10K电阻在这会严重影响栅极波形!去掉吧。换个10欧姆试试。
如果你要缓启动你要用其它办法,这个电路是行不通的,不要想当然,实验才是硬道理。

网友I:
1uf电容

哪个国家的2货电工?

楼主:
问了国外的工程师,他说他想让mos导通时间长一点。即:驱动mos的电消失后,mos管仍可通一会。 这种用**损坏mos管吗在电流很小的情况下;<0.1ma

网友C:
问了国外的工程师,他说他想让mos导通时间长一点。即:驱动mos的电消失后,mos管仍可通一会。 这种用**损坏mos管吗在电流很小的情况下;
引用 楼主:

如果确定电流一直都很小(不存在任何的过冲电流等),则你可以检测一下在MOS管上施加的电压是否超出了MOS管的可承受范围。

楼主:
也没超过,Vds最多也就10v,那个管子可以达30v

楼主:
不过我发现这个mos管上的mark,也datasheet上的不对应。是不是买错了,会不会是假货?

网友J(2015-09-07):
这个电路就是个问题设计:

哪个MOS的栅极驱动电阻用10K?电阻越大驱动电流越小,会导致驱动不足,直接炸MOS。

MOS的输入结电容本来就几个纳法,并这个1uF,你算过吗?毛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就是个问题设计:

哪个MOS的栅极驱动电阻用10K?电阻越大驱动电流越小,会导致驱动不足,直接炸MO ...

不要把所有MOS管的应用都当成是大功率的
一堆的小功率开关就是这样的应用电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不要把所有MOS管的应用都当成是大功率的
一堆的小功率开关就是这样的应用电路 ...

大师,可否举个例子,还真没有见过这么用的:o

网友L:
MOS管,可能就是一个普通意义的开关吧,切换不是非常频繁的那种。电容或许是去抖动什么的。

没见楼主强调应用在什么场合,只好这样瞎猜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大师,可否举个例子,还真没有见过这么用的

你把这个MOS先换成3904,然后想想类似的应用,再然后把它换回7002就行了。

网友M:
大电流的时候加才是合理的

网友N:
我就是这么用的啊,负载电流很大且带容性负载,启动电流很大,在mos栅极并个电容,让ds导通慢一点,抵消掉启动大电流,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这也算软启动吧。对了 我用的是pmos控制电源上电的地方

网友O(2019-08-29):
我感觉要看这个mos管ds接在电路正线还是副线,如果接在副线端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