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通信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8-14):
(无正文)

网友A:
你有红外接收头,想要接收信号,你总得有红外发射吧?
红外发射这边就是遥控器,你说你要不要遥控器:l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哥哥啊,你太怀疑我智商了!我的意思是他们的型号是不是一一对应的,还是只要有红外信号都能接受,解码。。。

网友B:
载波频率一样就能接收,比如38KHz,接收头有两种输出类型,一种能输出持续的直流电压,另一种只能输出脉冲,这种比较常见。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哈哈,我理解错了:lo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说,这个接受头跟遥控器没什么直接关系了,它只是起一个转换信号的作用了!关键程序写的对了就行了,是吗?哥们,谢了。。。

网友C:
接收到头一般不是一一对应的,通用的,频率相同的就可以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呵,谢了哥们!

网友D:
既然是38k,那一般就是调制型远红外了,38KHZ只是调制信号而已,只要是这个频段的都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