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I/O上电默认状态是1还是0?

楼主(2012-08-14):
因为要设计一些东东,所以需要知道I/O的默认上电状态。
Altera公司的是什么?
Xilinx公司的是什么?
Actel公司的是什么?

知道的DX,请说一下吧。
3KS.

网友A:
X家的可配置,补充:上电配置前是输入,悬空的可配置,确定功能的由代码定

楼主:
别的家的呢?有知道的吗?

网友B:
上电,但是配置没有完成,有一个专用引脚来决定整个芯片是内部上拉还是内部下拉。
配置只有,由编程序的人来决定是1还是0

网友C:
XILINX有HSWEN这个管脚来决定的。
别的我不知道。

网友D:
Altera,双击引脚,可设置

网友C:
:L还要双击。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