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2-08-14):
(无正文)

网友A:
加稳压电路  同时限制输出最大功耗

网友B:
接多大负载都是输出220V?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每个电路都有一个最大的带负载能力,超出这个最大的负载就会导致输出电压降低,电路的电流增大,从而电路的损耗加大,即发热厉害,长时间工作的话还会烧坏元器件!设计电路的时候就应该考虑电路的带负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