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

楼主(2012-08-14):
(无正文)

网友A:
这明显是你这个转换电路带载功率不够造成的。
不可能做到无论多大的负载功率,输出电压都不变化,但可以做到在一定范围的负载功率变化范围内,输出电压基本稳定在一个额定的值上,这是一个电源电路的基本技术要求。

网友B:
让输出电压不和负载功率变化而变化,这个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实现,条件是功率可以满足要求。但是不可能像你说的,“让输出电压不和负载功率变化而变化”。如果如你所说,那国家建那么多的发电厂干什么,不是多此一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