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LPC2131通信

楼主(2012-08-14):
两个LPC2131通信可以直接将两个RXT 和TXD交叉连接吗?中间不加电平转换芯片,行吗,两芯片间距不到1米

网友A:
不用加电平转换芯片,另外要共地哟。

网友B:
可以
一个做主 一个做从
同个电源供电 或者 共地

网友C:
可以。
误码率和环境等因素有关。
此外:
波特率不宜太高;
晶振要选择合理能降低串口的误码率;
通信协议可以采用握手和重发机制;
通信数据线屏蔽线效果更好;
用MAX232能够增强抗干扰性。

网友D: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