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061+BTA16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14):
首先检查电路有没有接错,再查MOC3061的输出级是否被击穿过?

楼主:
首先检查电路有没有接错,再查MOC3061的输出级是否被击穿过?
引用 网友A:

哥啊,前段时间看了你的一个问可控硅的帖子,就知道你用过,果然你就回答了。击穿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把最上面那个360欧姆的电阻拿掉了,也是通的。

网友A:
你把LOAD挪到HOT脚上,去掉下面的那个360欧姆电阻,然后试试。

楼主:
你把LOAD挪到HOT脚上,去掉下面的那个360欧姆电阻,然后试试。
引用 网友A:

:L 接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一下,双向可控硅T1和T2的接法有没有什么讲究。我看怎么有人说可以互换,有人说不能互换呢?

网友B(2019-11-26):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如果去掉双向可控硅,MOC3061是能够进行通断控制的,但是一接入双向可控硅,就失去了控制,请问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