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有没有总中断控制位

楼主(2012-08-14):
做掉电保存,要立即禁止所有中断,而手册里没说总控制位,不知各位怎么处理的。

网友A:
调用:__disable_irq()

网友B:
LS说的对,你可以去看下库函数里面的介绍

网友C:
NVIC_SETPRIMASK 和NVIC_RESETPRIMASK 可以起到开关所有中断的相同作用
该函数可以把运行优先级提到最高,结果和屏蔽中断一样,以前有人提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