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此电路中三级管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2-08-14):
如图 求高手说一下 这个三个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
VDD为18V 输出为BG7的射极,昨天研究了一天没看明白这个电路怎么工作的?为什么这么设计?

楼主:
版主呢? 出来解说下啊

网友A:
这图不对吧。。。Z1是个稳压管,而BG7是个8050。。基极是直接接压管的。。。且没有加限流电阻,,,看着不对,,

网友B:
三极管只有三种工作模式:放大区、饱和区、截止区。

你自己对照分析吧。

网友B:
下次贴图的时候,记得把完整的电路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完整的电路了,BG7发射级输出15V。 再完整就得把整个公司产品图贴出来了。
我分析了一天,总觉得这电路设计的有点繁琐,分析不通啊,大师帮忙分析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还不完全,,Z1 Z2一个是15V 的稳压管,一个10V的管压管,,看上去又像是并联的。。。Z2还有一个引脚,,都不知道接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

楼主:
BG9集电极接的是单片机IO口

网友B:
这样问问题,估计神仙也帮不了你。。。

网友A:
LZ你太小心眼了,,我们这些个老老实实搞技术的。。谁会要呀。。再说了能帮你解决问题的。。谁还会稀罕你这个电路图,。。。。

网友C:
BG6作用为开关功率管;BG7稳压调整用;BGsc过流保护用;
这就是一个稳压调整电路。。。

网友D:
楼主电路是一个完整的线性稳压电源。
特点1:调整管BG6集电极输出。构成LDO;
特点2:取样放大器BG7采用共基极放大器。电路简洁可靠,取样比高;
特点3:过流保护双保险:一、过流时BGsc导通,导致BG7截止,BG6亦截止;二、双保险,增加自恢复保险丝KT60-065(60V,650mA)。

注意:VDD是LDO电源的输入,RF1的右端是电源的输出。不错的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路都上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小心眼,我在这个论坛也都两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哇擦,这电路还这么多优点啊。小马哥能详细说说嘛? BG6怎样构成LDO的,BG7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BGS导通时,BG7怎样截止? 取样放大器BG7怎么工作的啊/?   电流输出最大是1A ,这个1A 怎么得来的呢?  小马哥,帮人帮到底,给小弟详细说说啊,感谢了1

网友D:
回17楼、18楼:
上述问题应该是电工完全能够回答、理解的。要不再翻翻电工手册。无需赘述。
楼主电源也有不足之处:电解电容E5本意是想增加整个电路的稳定性,殊不知如此一来大大降低了共基极电压放大级BG7的交流放大倍数、降低了电源滤除纹波的能力。改进:去掉电解电容E5。如果真的需要增加整个电路的稳定性,可以在BG6的基极b与集电极c之间并联一个100pF的电容。

网友E:
1. Z2应该为电压过压或低压检测判断电路,
2. 黑白电视机,里面有类似的电路,找本书看看,里面每个工作点分析的很详细,
3.输出电压为 VZ1+VBG7vbe-VBG6vce
  4.输出电流  VBGscvbe/(Rsc1+Rsc2+RF1)

网友F:
我只说一句,带限流的稳压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apple 能说下,限流怎么实现的吗? 小弟实在看不懂,在做项目,看书现在时间上不允许。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我知道了 ,自己基本工没学好。有时间好好看看线性稳压电源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会降低了共基极电压放大级BG7的交流放大倍数、降低了电源滤除纹波的能力。在BG6的基极b与集电极c之间并联一个100pF的电容可以提高稳性不理解呢?
我知道这些都很基础,只怪我运气不好,毕业一年换了4个单位了,现在的水平还停留在学校里,现在都在吃学校老本。
小马哥,你能给我详细说说吗? 感激不尽。 我想先弄明白,因为这些细节问题,书上可能很少会碰到。

网友G:
这个管子是放大作用  用于信号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是放大什么信号呢?为什么要放大?

网友H:
19# xmar 求详解!

网友H:
14# xmar 特点三求详解!

网友D:
1.  把输出连接到输入就是LDO电路了。看下图会明白的。
2.  电源输出电流通Rsc1、Rsc2、RF1并联时,由于Rsc1、Rsc2并联有0.6R而RF1的电阻小于0.1R因此输出电路大部分流过RF1。当电流超过RF1保护电流(0.68A是最大正常工作电流),比如1A时,RF1电阻变得很大,此时大部分电流只好流过Rsc1、Rsc2并联0.6R电阻了。如果此时电流I>BGsc的Ube / 0.6R = 1.17A 时三极管BGsc导通饱和Uce=0.2v,由于BGsc的c极、e极与BG7的b极、e极并联,结果BG7的Ube也等于0.2v,由此导致BG7截止,PNP管BG6也只好截止。结果LDO就没有电流输出,关断了LDO电源。

网友I:
这个也许对于理解LDO有帮助

网友D:
图4.35的电路不是LDO。

楼主:
回复 楼主:
感动! 感谢小马哥的详细讲解。也感谢30楼的小哥。
再问一句,你第一点说 把输出连到输入就是LDO了(不是很明白),能简单再説一下吗?还有#30楼那个不是LDO?

楼主:
百度了下,明白了,谢谢各位。是不是世上的好人都到二姨家来了啊

网友H:
20# xpdzsj 这个电压 电流怎么算出来的 求详解!

楼主:
回复 网友H:
20楼的计算方法我也看不懂,还是看小马哥的吧,他写的很详细

网友H:
36# overfire 他的讲解里面没有找到 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的相关计算啊!还有就是那个E5和加电容的方案原理也没有讲出来的

网友J:
比上一节课学到的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