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接收大量数据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2-08-14):
希望各位高手帮帮忙,我现在用串口接收图片数据,存到nand里面。我想问一下,是将图片数据接受完再处理,还是一边接收一边处理存进nand里面。如果是接受完再处理,这个缓存也太大了,但一边接收一边处理会不会因为接收的速度跟不上处理的速度,发生冲突啊?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提供一个方法
举个例子 我用的 是 k9f1g08的flash 1页是2048字节

首先 建立一个 4096字节的数组 然后 当存够 2048 写1页  存够4096 再写1页 这样你才不会丢数

全部收完了 再进行处理

用这个方法 在stm32平台上 速率 256000的情况下 传大量数据不会丢一个数

网友B:
想楼上的学习

网友C:
2L的方法,不错

楼主:
2# simms01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D(2013-04-09):
新手求指导~~~我现在也在做图片串口接收的,但是一直有问题,主要是接收到的数据不一样,数据大小是一样的,楼主求指导~~~

网友E:
二楼的方法不错   学习一个   谢谢了  呵呵   顶起来  很不错   谢谢了   呵呵

网友E:
好的学习方法可以做到事倍功半   呵呵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