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磁炉辐射与EMC问题

楼主(2012-08-14):
已知:
一款用于温度检测的产品(便携式、电池供电)。要求产品能保证在电磁炉辐射环境下正常工作。
例如:检测正在用电磁炉加热的食品温度;此时,产品与电磁炉的距离可能只有0.3m。

问:
对于这种情况,产品应该通过哪种级别的EMC认证,才能符合要求?
或者,0.3m的距离时,电磁炉辐射有多强?

网友A:
:)  楼主您好,我是深圳权威EMC实验室这边的,您所说的情况是EMC测试中辐射抗干扰要求3米法的吧?这个要求很简答,很多产品都符合

网友B:
今天中午吃饭还在说电磁炉对孕妇辐射的问题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我查到中国的电磁炉辐射应该是和家用微波炉一样,符合按GB4824/CSIPR11的2组B类标准。
但这标准里说的是在距离电磁炉3m处,测试其电磁辐射不超过一定限值(大概是70dB(uV/m))。

我的疑问是,如果在距离电磁炉0.3m处(我们在用电磁炉打火锅时,应该差不多就是这距离吧),辐射会增加到多少?
然后,要想自己的产品在距离电磁炉0.3m处能正常工作,则产品要对应哪种等级的EMC?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可能没有标准的值,EMC标准说3m,就是按3m来测的

楼主:
这样啊,只有找个电磁炉先实际试试了:lol

楼主:
小结:
上周,用两种电磁炉煮了两锅水(格兰仕和美的,均开到最大功率2100W)。
测试结果:当把产品直接放在加热区内时,会有严重干扰;除此之外靠近、挨边均无干扰!
原因猜想:电磁炉的波段集中在低频段,故对产品干扰较小。

网友C(2013-03-27):
应该说不会对其它电子设备有干扰,正规产品是安全的.

网友D:
应该参照GB9254中的规定,符合家用电器的EMC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