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6的MCB的地址线和数据线组内位置可以调整吗

楼主(2012-08-14):
pi, TE, App, IO, UG

正在进行PCB布线,想调整DDR2与MCB之间连线管脚
研究mig生成的ucf,发现所有信号的位置完全与ug385里的pin location一致,比如:
ucf
NET  "mcb3_dram_a[0]"   LOC = "K5" ;
DS
IO_L47P_M3A0_3   K5
可是ug388中有说:
DQ bit swapping at the memory interface is permitted to facilitate layout. Swapping should only be done within a data group.
看来数据线内部可调,
而地址没有这样的说明,看来不行。
is it right?

网友A:
确实是这样!

网友B:
DQ在一个组内可调。但是地址线明显不行。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不可以的,因为它是硬核资源。我现在也在做这个,我发现spartan6的引脚定义是按照最大的DDR2来定义的,比如引脚定义了16位的数据总线,但我DDR2只用了8位宽的128M8的,是不是高8位的不用,也不能定义成其他IO信号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如果生成的UCF里面没有占用,就可以使用其他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