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的VREF和VTT能不能接到一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14):
必须接到一起

网友B:
最好接在一起
但是VTT的电流比较大,而且是根据地址线的负载来的,会有变化,能有几安,所以你走线要粗
但是VREF的电流值是非常小的,只有几个毫安
你的VREF走线要尽量和VTT分开,或者别走在一层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VTT和VREF的电压值一样,都是0.9V,但可以定义成同一个信号名称吗?我看了xilinx好几块开发板的原理图,都是分别叫VREF和VTT的,我就糊涂了……
还有您能再说说滤波电容如何选择,这两个电流大约分别多少,等等问题吧
我用的是四片MT128M8的DDR2,接在同一个spartan6上,四个MCB全用了

网友C:
叫不同,但是为什么不可以是一个呢?

网友D:
不能连到一块儿。
如3楼所说,Vtt是信号线的上拉电压,因为这些信号的电平变化很频繁,所以Vtt的电流也较大,其波动也会较大。
而Vref,如图所示,是作为接口上比较器的参考电压的,用于电平判断,所以电流较小。而Vref的波动如果大了,可能会造成电平判断错误,读写错误。
所以,Vtt和Vref最好别连在一起。
但是,这两个电压又都要跟DDR2的1.8V电压保持一定的“随动性”。可以考虑用一些专用的电源芯片,比如LP2997之类的,输入1.8V,同时输出Vref和Vtt。即使采用其他电源方案,也最好别把这两个连在一起,而且Vref要尽量“干净”。

下图是LP2997的diagram。其实也都是电阻分压得到的,以保持与1.8V的“随动性”,然后用电压跟随器(是这么叫吗?模拟功夫不扎实)隔离并增大驱动能力,VTT还加了一级推挽型输出进一步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C:
6# sleepybear 回复的很精彩。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的分析很有道理,让我基本算是明白了,追加一个问题,用FPGA控制DDR2,FPGA上也有需要接VREF的脚,这个可以跟DDR2的VREF接在一起吗?

网友C:
如果值一样,我觉得可以。
只是提供参考电压而已。

网友D:
可以。照理说DDR2和主芯片的VREF应该连在一起。
最好去Xilinx网站找一些带DDR2的开发板的原理图看看。

网友E(2014-08-30):
引用 网友D:
可以。照理说DDR2和主芯片的VREF应该连在一起。
最好去Xilinx网站找一些带DDR2的开发板的原理图看看。 ...

你好,DDR2的VTT峰值电流不是在2A-3A吗?LP2997只有0.5A,能带得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