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菜鸟问题。ST-LINK/V2 能在IAR下使用吗?

楼主(2012-08-14):
最近要用STM8S103, 开发环境打算使用EWSTM8 V1.3 ,
询问ST-LINK/V2 支持EWSTM8吗?

*************************************
在IAR STM8 的Debugger中ST-LINK选项,
是仅仅指ST-LINK能用,还是ST-LINK/V2也能使用?
*************************************

网友A:
可以的,我用的就是ST-LINK/V2,
ST-LINK/V2是一款可以在线仿真以及下载STM8以及STM32的开发工具!

基本属性

ST-LINK/V2是ST意法半导体为评估、开发STM8系列和STM32系列MCU而设计的集在线仿真与下载为一体的开发工具。
STM8系列通过SWIM接口与ST-LINK/V2连接;
STM32系列通过JTAG / SWD接口与ST-LINK/V2连接。
ST-LINK/V2通过高速USB2.0与PC端连接。

支持的软件

直接支持ST官方IDE(集成开发环境软件)ST Visual Develop(STVD)和烧录软件ST Visual Program(STVP)。
支持ATOLLIC,IAR和Keil,TASKING等STM32的集成开发环境。
支持的器件

支持所有带SWIM接口的STM8系列单片机
支持所有带JTAG / SWD接口的STM32系列单片机
新器件不断增加中......

Microcontrollers supported by STVP release 3.2.5

Product line Microcontroller
STM32 STM32F100xx, STM32F101xx, STM32F102xx, STM32F103xx, STM32F105xx, STM32F107xx, STM32F2xxx, STM32F4xxx,

STM32L15xx6, STM32L15xx8,STM32L15xxB, STM32L151xC, STM32L151xD, STM32L152xC, STM32L152xD, STM32L162xD,

STM32TS60,

STM32W108C8, STM32W108xB, STM32W108xC, STM32W108xZ
STM8 STM8AF51x, STM8AF52x, STM8AF61x, STM8AF62x,STM8AH51x, STM8AH61x,

STM8S003K3, STM8S003F3, STM8S005C6, STM8S005K6, STM8S007C8, STM8S103xx, STM8S105xx, STM8S207xx, STM8S208xx, STM8S903F3, STM8S903K3,

STM8L101xx, STM8L15x, STM8L16x,

STM8T141, STM8T142, STM8T143_Rev1,STM8T143_Rev2,STM8TL53x4

功能、性能

编程功能:可烧写FLASH ROM、EEPROM、AFR等。
仿真功能:支持全速运行、单步调试、断点调试等各种调试方法,可查看IO状态,变量数据等等。
仿真性能:采用USB2.0接口进行仿真调试,单步调试,断点调试,反应速度快!
编程性能:采用USB2.0接口,进行SWIM / JTAG / SWD下载,下载速度快!
与目标板的连接接口

ST-LINK/V2指定的SWIM标准接口和JTAG / SWD标准接口。
固件升级性

固件可更新。ST将会推出更多STM8和STM32的型号,亦会将新的器件型号添加入STVD的器件支持列表,当您在未来开发中需要使用最新的型号,升级STVD,升级固件程序,便得以支持新的型号。
升级方式为自动升级。
ST-LINK/V2与ST-LINK的对比

项目 ST-LINK/V2 ST-LINK 说明
JTAG/SWD支持电压范围 1.65V - 3.6V 3V - 3.6V ST-LINK/V2支持STM32低压器件
SWIM支持电压范围 1.65V - 5.5V 1.65V - 5.5V
是否支持SWV YES NO 目前,仅STM32支持SWV,STM8尚不支持
调试接口个数 2 1 ST-LINK/V2分两个接口分别支持STM32及STM8,使用更方便
LED状态指示灯 双色LED 红色LED ST-LINK/V2可指示更多的运行状态①
年损坏率(抽样数500台) <4% <10% ST-LINK/V2在ESD保护方面做的更到位
兼容性②(抽样数500台) ≈100% >96% ST-LINK/V2采用了内置USB功能的控制器
①:ST-LINK/V2 LED状态说明:
        · 闪烁红色:ST-LINK/V2连接到计算机后,第一次USB枚举过程
        · 红色:ST-LINK/V2与计算机已建立连接
        · 闪烁绿色/红色:目标板和计算机在进行数据交换
        · 绿色:通讯完成
        · 橙色(红色+绿色):通讯失败
②:指ST-LINK与计算机的兼容性。少量计算机不能使用ST-LINK,通俗的说,就是ST-LINK挑电脑。(ST-LINK/V2需要高版本调试软件才能支持,这不是兼容性问题)

版本说明

关于ST-LINK/V2 (EN)与ST-LINK/V2 (CN)的同异点:

ST-LINK/V2 (EN)是美版,ST-LINK/V2 (CN)是国内版(见右图)。
两者都是ST官方原装产品,功能一致,配件稍有不同。
关于ST-LINK/V2与ST-LINK II的相关说明:

ST-LINK/V2和ST-LINK是两个不同的产品。
ST-LINK II是ST-LINK的一个隶属版本,且 "II" 是国内一说,官方并无版本区分。

采用USB接口连接PC机
ST-LINK/V2开发工具采用STM32芯片为控制芯片,实现高速的USB2.0通信。
ST-LINK/V2连接电脑是需要驱动程序的,请点击此处下载。
或者到官网下载最新版本,请点击此处官网下载。

楼主:
什么时候ST可以出品支持IAR  Emedded 6.2的固件库

IAR STM32版本中,只有6.20以版本才支持 ST LINK V2;
而ST公司最新的固件库3.5.0,只支持IAR Emedded 5.5.

网友B:
软件用的iar6.20,仿真器用的ST LINK V2,可是下载中出现报警信息:there were warnings during download ,see log wind!请问此种情况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C(2013-06-10):
我用KEIL 如何连接ST-Link/V2 要怎么设置KEIL呢?

网友D:
可以。
KEIL下也可以用STLINKV2.

我用KEIL 如何连接ST-Link/V2 要怎么设置KEIL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be5f3f600101hfnd.html
可以看下我上面的博客**。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就好   顶一个

网友F(2013-07-29):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st-link v2 仿真用swd。但是连接不上。说Mon Jul 29, 2013 16:45:19: Loaded macro file: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arm\config\flashloader\ST\FlashSTM32F05xx8.mac
Mon Jul 29, 2013 16:45:21: Fatal error: ST-Link, No MCU device found   Session aborted!
Mon Jul 29, 2013 16:45:21: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arm\config\flashloader\ST\FlashSTM32F05xx8.flash
错误。老连不上。编译都通过了。请楼主指点一点

网友G(2014-07-07):
我的STM32F407 Discovery板子上自带的ST-Link,用ST的软件可以下载程序,但是用Keil和IAR就会提示通讯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我的STM32F407 Discovery板子上自带的ST-Link,用ST的软件可以下载程序,但是用Keil和IAR就会提示通讯错误 ...

我的板子的问题解决了,使用MDK4.7a下的STLink文件夹替换MDK5.11下的同名文件后,5.11就可以正常地使用ST-Link对目标板进行程序烧写和仿真了。

网友H(2015-01-06):
引用 网友F: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st-link v2 仿真用swd。但是连接不上。说Mon Jul 29, 2013 16:45:19: Loaded macro fi ...

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I(2015-09-30):
在IAR下面怎么设置ST-LINK V2的时钟速度呢? SWD接口模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