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段式充电器的若干问题

楼主(2012-08-14):
如下图,利用MOS管控制的三段式充电控制电路。MOS管是否应工作在PWM方式下。那么PWM选用的频率多大比较合适呢?请高手们指点指点,谢谢了!
PWR+:外部直流电源正极。PWR-:外部直流电源负极。SUN+:太阳能板正极。SUN-:太阳能板负极。BAT+:电池正极。BAT-:电池负极。LOAD+:负载正极。LOAD-:负载负极。MOS_SUN:MOS管(太阳能板)控制脚。MOS_PWR:MOS管(电源)控制脚。MOS_LOAD:MOS管(负载)控制脚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什么叫三段式?

没听说过啊。

是切换外部直流电源、太阳能电池、内部电池这样的三段吗?如果是这样,估计就是做开关作用了。

楼主:
不是,叶老师。三段式是针对蓄电池的充电过程。分成三段:快速充电、补足充电、涓流充电

楼主:
看来问题太偏了

网友A:
不是,叶老师。三段式是针对蓄电池的充电过程。分成三段:快速充电、补足充电、涓流充电
引用 楼主:

指的恒流、恒压、涓流充电吧?

那肯定要调整PWM频率来调节充电电流的。

网友B:
你看一下金山手机卫士吧,里面有个金山电脑管理软件,就是三段式充电。

楼主:
金山手机卫士?电脑管理软件?

楼主:
电脑软件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网友C:
太阳能电池充电和交流电源充电不同,一片云飘过来电流就可能少60%,没法弄得很精确,既恒不了流也恒不了压,用它给铅酸电池充电只要限制最大电流,电压达到阀值后切换到涓流即可,阀值最好有回滞,PWM频率几十赫足够,高了污染电磁环境。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D:
当然用PWM了,无论是效率还是从器件的发热来说都要好。
频率可以在几十吧,
楼主还是找个专用的电源IC吧。

楼主:
LS说得对,所以除了太阳板充电方式以外,增加了直流电源(由开关电源获得)的充电方式。如果暂时考虑直流电充电方式下,三段充电阶段需要分别对应多少脉宽比?

楼主:
我现在使用通用的MCU进行控制,不是专用的IC

网友D:
11楼漏了个K。抱歉

网友E:
MOS 的 PWM 控制是肯定的.
由于涉及恒流恒压方面的控制, 所以电流,电压的检测也是必不可少.
跟通常的三段充电应该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 正如 10楼所言, 太阳能的缺陷, 有时候要兼顾输入能量不足的条件(适当的升压措施也是可以考虑的).

楼主: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12V的铅酸蓄电池在充电时,如果想象成一个电阻,那么它的等效阻值在什么范围之内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几十毫到几毫欧吧。
铅酸电池充电相比锂电不必那么严格的,只要不超过其充电限制电流和最后的端电压就行。不能保证太阳能电池不会碰上阴雨天气,所以光靠太阳能恒流充电不可能,除非外接电源。

楼主:
就是说铅酸蓄电池,不必采用三段式充电,只要开关两种状态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