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ADS有的人为什么用orcad画原理图?

楼主(2012-08-14):
PADS软件有画图的软件,为什么有人不用,而是用orcad软件来画图,配合pads layout来使用呢?orcad到底有什么好处,有点。。。。。听听大家的意见,谢谢~

网友A:
因为orcad画原理图比较方便
pads画原理图比较麻烦
特别是元件跟封装对应
所以很多人不喜欢用pads logic
不过用习惯了,都是可以的
看自己喜欢

网友A:
还有就是pads 画PCB功能很强大

网友B:
orcad方便,输出网表种类多,仿真强
logic操作太繁琐,不人性化,其实功能也强

网友C:
楼上几位回答都不是很准确。
准确的原因是历史遗留问题,因为在很早以前的版本,比如PADS4.0以前,PADS Logic 功能很差,而那个时候的ORCAD 原理图很好用,同时还可以输出很多种格式的网表,所以大家就把他两揉在一起使用了,一直到现在,不过现在的Logic也很好用了,所以这两者一起用的逐渐减少。

网友D:
Orcad能生成几十种PCB工具的网表:
比如常用的软件:
protel
pads
allegro
Mentor Expediton
等等好多。
而且可以复制粘贴,方便多了,以后只要换PCB工具,原理图就天下统一了

网友B:
其实还是每个人操作不习惯的问题,还有看着不习惯

logic我用过,其实功能非常强,就个step and repeat 功能就比protel不知道强多少了

5# riverpeak

网友E:
这充分说明orcad画SCH非常好,台湾很喜欢orcad

网友F(2017-06-14):
引用 网友B:
orcad方便,输出网表种类多,仿真强
logic操作太繁琐,不人性化,其实功能也强 ...

谢谢版主 !

看来我也要如此了:
用orcad capture CIS画原理图,用PADS layout、router画板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上几位回答都不是很准确。
准确的原因是历史遗留问题,因为在很早以前的版本,比如PADS4.0以前,PADS Log ...

请教版主,你现在 咋用 ?

pads logic、pads layout、pads router ,还是 orcad、pads layout、pads router ?

网友F:
引用 网友D:
Orcad能生成几十种PCB工具的网表:
比如常用的软件:
protel

言之有理,一大优势 !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上几位回答都不是很准确。
准确的原因是历史遗留问题,因为在很早以前的版本,比如PADS4.0以前,PADS Log ...

经典回复!
谢谢版主!学习了 !

请教:
现在,orcad 和 allegro 合二为一(cadence)了。用orcad画原理图,再用allegro画板 是不是 更方便呢 ?

网友G:
深圳快捷电路专业生产2-10层PCB线路板,快板中小批量;
多种加急方式选择12小时加急,24小时加急,48小时加急;双面打样50元起;
在线下单网站:www. kj-pcb . c o m
电话:0755-61902045
手机:1867523070
QQ:634836295

网友H(2017-08-12):
allegro画板也很方便 ,不会P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