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流放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14):
运放后面加一个三极管~可以参考下图

网友B:
只能加三极管或达林顿管啦。

网友C:
用图腾柱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你好 该电路如何工作?

网友E:
T3射极跟随增强电流驱动   下面358隔离输入输出还具有反馈作用

网友F:
将T3改用MOS,R28缩小
如果稳定性有问题,试着在R27上并100P左右电容

网友A:
回复 网友D:
I_static=(4DA-3DA)/250Ω=DA/250Ω。

网友G:
用三极管,嫌麻烦用功率运放也行啊,就把你的358换掉就行了,lm7372、opa551,很多啊,就是价格稍微有点贵

网友H:
图腾柱可能会有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