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8E516DDG的烧写次数

楼主(2012-08-14):
请问WIN78E516DDG的烧写次数是多少?谢谢!

楼主:
论坛怎么这么冷清呢?

网友A:
具体多少次没试过,反正基本上没有因为少些次数出问题过

网友B:
没怎么太关注这个参数

网友C:
这个应该查芯片的数据手册吧

网友D:
一般是不用考虑烧写次数的,肯定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