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358求教

楼主(2012-08-14):
用运放LM358P搭了个同相放大电路,+5V单电源供电,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输出端竟有5V的电压,而输入端与地也有大约3V的电压,实在搞不明白请教大家。

网友A:
差分放大器,你输入端悬空不行的。把输入端接地,试试,还有吗。

楼主:
同相接地输出端还是5V啊     好像没有反馈  是不是运放毁了

网友B:
电阻值多少?

楼主:
反馈电阻20K  反相端电阻5K,同相电阻5K

网友C:
LZ太菜了,运放输入不能悬空的,358输入悬空,内部PNP输入会拉高的。
你可以分析358内部的等效图。

网友D:
估计运放有问题

网友E:
楼主的中点取的是地电位,同相端只有输入正信号才能有放大。运放输入不能悬空,如果同相端接地后输出还是5V,建议楼主测量运放各脚电位,观察电源电流,可能运放挂了

楼主:
多谢大家   运放坏了    找一好的换上去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