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手册中的self-writable flash data memory

楼主(2012-08-14):
有的PIC单片机数据手册 程序空间除了bank0,bank1.还有 self-writable flash data memory 和 configuration memory space.  这个self-writable flash data memory 是什么意思?如何使用。

网友A:
程序空间没有bank0,bank1,这是RAM中的,在CODE中有page0,page1。。。
self-writable flash data memory:自擦写FALSH数据空间,可以在代码中执行对这段FLASH空间擦写操作,例如做bootload的时候,应用程序就放在这个FLASH空间中,引导程序将应用程序通过擦写操作写到这个FLASH空间。
configuration memory space:配置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