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如何让每隔半分钟转换过来的ADC值与想要的值一致!

楼主(2012-08-14):
大家好,我现在弄的程序是有一个充电电路,给电容充电,要经过几秒的时间,然后还要把电容的电压值显示出来,这些都可以做到,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让电容充到一定的电压值就停止充电,但是我现在是每隔半分钟让ADC转换一次(设置半分钟转换一次是为了显示的清楚),然后显示出当前的电压值,问题是这半分钟的时间让电容的电压值与我想要达到的电压值不能实时相等,比如我想充到1000V,但是显示出来的时候可能到1200V才停止,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请大家指点!

网友A:
ADC转换快点就好了,不明白为什么半分钟是为了显示的清楚,当然ADC 1s做一次甚至更快你也完全可以控制半分钟才更新一次显示数据

楼主:
哦,对不起,不是半分钟,是半秒钟,我写错了,不好意思呀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是为了实时显示电容的电压值,是半秒钟显示一次,不是半分钟

网友B:
显示可以半秒钟刷一次,但要再加快采集频率,采集比较要实时性更好才行。或者想办法让充电速度慢下来。

楼主:
充电慢是不可以的,因为这个产品就是充电速度越快越好。

网友A:
采样频率可以再提高,比如500us甚至更短时间间隔采样一次(显示可以每20-100ms显示一次,取多次采样的平均值)
或者通过硬件电压比较关断充电

网友C:
为啥 非得要 需要更新一次显示数据 才 采集一次ADC呢,在更新数据之前 采集N 此,实时处理 ADC采集值,所显示的数据用采集到得AD值 求平均 啊

网友D:
對啊 採樣頻率和顯示更新頻率可以不同步啊  幹嘛非得同步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问题已解决了,我让ADC转换电阻值的时候是半秒钟一次,转换电压值是用ADC的转换时钟,这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