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CS5532通道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2-08-14):
假设CSR被编程为如下的物理通道顺序:4(Setup1),1(Setup2),1(Setup3),2,4,3,4,4(Setup8)。
物理通道定义为与外部信号连接的实际输入通道(AIN1 到AIN4)。
例2:利用Setup3 完成连续转换,命令字为‘11010000’,
由于CSRP2-CSRP=010,该命令通知转换器根据Setup3
执行连续转换(在本例中恰好为物理通道1)。
在收到该命令并译码后,转换器将在物理通道1 执行一次转换。
转换完成后SDO=0,指示转换结束。
此时有三种选择,
1用户或者读取转换结果并保持在该模式;
2读取转换结果并退出该模式;
3忽略本次转换结果并等待下次数据更新时输出新的转换结果。
————————————————————————————————
疑问:对于上面的例子,我如果读物理通道1,送命令:0xd0,则CS5532便开始连续开始转换
我如果读物理通道2,送命令:0xe0,则CS5532便开始连续开始转换
然后我不懂的是怎么去读取不同物理通道的不同数据?
————————————————————————————————
————————————————————————————————
下面的注意点是在数据手册中的中的,也有几点不怎么明白,请高手赐教。
————————————————————————————————
注意:进行转换时,CSR 寄存器可以不进行初始化。此时不管是单次转换模式、还是连续转换模式或校准模式,
所有的Setup 都指向其缺省设置(也就是说,此时转换可以执行,但只能在物理通道1 上进行)。
如果要在两个不同的物理通道进行连续转换,滤波器卷积运算会复位(清空)。===???===》》》不懂怎么切换
如果在同一个物理通道进行连续转换,则转换滤波器不需复位。
这样,转换器就可以更快地达到满量程阶跃输入稳定。
附件为CS5532的数据手册,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