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开关电源输出纹波的滤除问题

楼主(2012-08-14):
开关电源频率为300khz,输出级加一个lc滤波电路都不能达到较好的滤波效果,怎样才能达到较好的滤波效果呢?我的输出电压为-5V,纹波要求在25mv以内,目前的纹波135mv,相差太远,不管怎么调节输出级的lc滤波电路,都达不到25mv以内,请教电源工程师们怎样可以做到呢?

楼主:
没人给建议吗?我用的芯片是ltc3704,输入12V,输出-5V。

网友A:
减小纹波可以加大输出口电容试试(仅对输出口为电解电容)

网友B:
功率电感不合适?

楼主:
我的要求输出最大电流能过2A,加4700uf的电容,效果都不佳。不知该怎么办了。

网友C:
输出电容值没必要太大,选择ESR比较小的钽电容,330u/20mohm.
适当增加电感值,加一倍或两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谢谢!还在调试的过程中。

网友D:
调试好了没  等待你的结果呢

网友D:
电感电容 阻抗 匹配 一下   应该能做到的  要不行 再并联一个大电阻试试

网友B:
如果是先天疾病,医术再高也没有用。。。
后级搞不好,就看看主变换电感合不合适先。。。

网友E:
调试有结果了没?等待中。。。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们的建议,现在可以达到30mv左右了,但还没到25mv,能到30mv左右是我在大电容旁边加了0.1uf的小电容

网友C:
你用的大电容是铝电解电容吗?ESR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铝电解电容,ESR我不知道,也没测。现在12V转3.3V的,每个一段时间出现一个剑锋毛刺,就是这个东西导致纹波现在200mv,太大了,如果这个滤好了,那基本上应该能达到30mv左右,这个尖峰是不是开关频率呢?怎样滤除呢?还有之前的达到30mv左右的也还不能达标,指标是25mv,还有个3.3V输出的纹波为16.5mv,这个能怎样进一步改善呢?

网友C:
贴个图,和线路,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F:
选ESR小的输出滤波电容,有个RC公式的

楼主:
16# hndxwxl 电路如附图,目前那个8UH电感如果该成电感量大点的,要过5A的电流就更困难,现在过5A的电流都不值老化处理时会不会出问题。如果不改,现在纹波率不好,后级加了大电容和小电容都不行。

网友G:
加了0.1U电容,纹波就降低了,0.1U的电容比电解高频特性好,说明了纹波是包含高频纹波.
你再试试多并几个小容量的电容,103,102的上去试一试.

网友C:
你那个用的大电容的ESR可以从datasheet上面查的呀,找个更小点的试试
另外,如果对体积要求不大的话,稍微大点的电感也不会有问题啊。只是瞬态效果会变差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看来还要试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现在情况怎么样了?share一下!!

网友H(2012-11-06):
3.3V输出的纹波为16.5mv要改善的话就给3.3V输出加个磁珠看看

网友I(2013-07-22):
后接差动输出试试,其中一端加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