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板,欢迎提意见

楼主(2012-08-14):
protel用了上十年了,很久没画板了,现在有点生疏,赶工画出来的,准备去做板,
欢迎提意见
顶层

中间信号层

底层

顶层3D

底层3D

网友A:
99能画出这水平很不容易哦,就那蛇形线都烦死人的
这么大个BGA

应了那句话,工具是次要的,主要还是用工具的人

网友B:
欣赏一下

网友C:
只能落荒而逃了。为什么都是用protel,我的水平只有楼主的1%?

网友C:
楼主。求用protel画蛇形线等长线的技巧。

网友D:
只能说LZ太牛了

网友E:
欣赏一下。

网友F:
大神,膜拜。。。

楼主:
我是让大家提意见的,protel用了好几年,之后又好几年没有画板子了,这个板子是赶工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做封装库和检查封装库上,真正布线加起来好像不到1天。画板子就是一种感觉,觉得这根线就应该这样走,一下就走过去了,改动较少。protel等长,只需要设置class,把需要等长的线加进去,添加高速信号规则,把这一class设为等长,用DRC就可以报告每一根线的长度了,剩下的,看谁短了就绕线,最后就等长了,别看线多,绕几次就有感觉了,基本上能感觉线长增加了多少。DDR/DDR2布线过几次了,没问题。

网友G:
随便看下,如有不对之处,还请谅解。

1:通信接口处的差分线可以处理的更合理些。
2:焊盘上打了过孔,孔径还比较大。
3:5V电源线太细
4:大电容上的线可以还加粗一些,大电容两焊盘间有走线。
5:为了电容的放置,把晶振给拉远了。晶振的线宽加宽点,但尽量不要有变化。晶振太靠支柱与接口了。

楼主:
感谢你提的宝贵意见,正在修改中,网口那里确实有个问题,
焊盘打过孔,是因为这个+5V的电容个比较大,在电路板边缘,怕焊盘的附着力不够。
5V线宽1.5mm,设计的最大电流为1A
晶振旁边那个孔是散热片的,距离散热片的安装柱2mm,这个地方不会上螺母。
线宽正在调整中

网友H:
回复 楼主:

焊盘打过孔,SMD漏锡容易产生锡球吧

网友I:
高手啊啊啊!!!学习

网友J:
请教:为什么右上角的线要画成cos波形一样?

网友K:
为了等长!
17# sfesdm

网友L:
网口下行,光口上行这样用来做什么呢,4层板?太太尼玛牛啊!

楼主:
这是光口电口自适应,高性能服务器
6层板,内电层没有贴出来

网友A:
回复 楼主:
知道这个方法,但是从来没用过protel画过蛇形线和等长线,真是让我们重新认识了99SE啊;P

网友M:
唉,都不知啥时才能有楼主的水平

网友N:
真是深藏不露

网友O: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P:
大神,PHY用的是啥型号?

网友Q:
好是好,感电口没有放ESD?是不是我智商太低!

楼主:
PHY是88E1111BAB。千兆电口内部有隔离变压器、共轭线圈和放电电容,出来之后有50欧和0.1uF终结到地,标称隔离1500VRMS。

网友R:
彻彻底底无语了,用protel能画出这个效果,而且还是1天时间。

网友S:
呵呵,画板子两个月的新手路过。

网友T:
求用protel画蛇形线等长线的技巧。

http://www.56.com/u30/v_MzQ1OTEzMjM.html

网友U:
错字

看来protel画板还是有局限性,这个估计是专用芯片或者FPGA,DDR的出线顺序那么顺溜。
不难,如果封装都做好了,用Expedition画,也就是1天功夫,中途可以喝茶。

网友V:
PROTEL99 画这种板子,真是人才呀。  用PROTEL99 画个小板 我都想哭。

网友W:
大神出没

mark

网友:
:lol专业啊

网友X:
牛叉呀,我还没用过BGA呢。

网友Y:
楼主已经把protell99发挥到极致了,呵呵

网友Z:
LZ真牛X,见识了

网友AA:
楼主大牛!
第一次画PCB,拿到板子后发现封装画错了,焊不上去。
马上重改,感觉勉勉强强。
感觉自己还是学前班。不怎么想去画板。

网友AB:
回复 楼主:
楼主这是画的什么板子啊?这么多线

网友AC:
你也太牛了吧,我看到那线密密麻麻就头晕,向楼住学习。

网友AD:
高手 那些细线看着头晕还是6层板

网友AE:
网口的线是要走成差分线的,

电源线的过孔可以稍微大些,如果怕一个过孔不够,可以多打几个,我一般都是打3-4过孔

网友AF(2012-09-19):
不管怎样,学习了,不愧是经验老手啊!!!佩服!!!本人正从事EDA工作,希望能指点!!!帮助!!

网友AG:
LZ,太强大了。

网友AH:
单看板子没有多大意义,这种必须结合原理图才能看出细节。

网友AI(2012-11-13):
我也用PROTELL99。高手不少啊,看来学习的路子好远啊

网友AJ(2012-12-29):
果然好球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是让大家提意见的,protel用了好几年,之后又好几年没有画板子了,这个板子是赶工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做封 ...

大师级的啊,羡慕呀

网友AK:
资深专家啊~

网友AL:
引用 楼主:
感谢你提的宝贵意见,正在修改中,网口那里确实有个问题,
焊盘打过孔,是因为这个+5V的电容个比较大,在电 ...

求联系方式,求教育。求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