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0的问题

楼主(2012-08-14):
从这里下载的 http://www.verycd.com/topics/2884762/
版本是 Altium Designer v10.589.22577

装载Win7上,安装,**,运行都没有问题。 就是运行的时候经常会死掉,不得已杀掉进程重新打开。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option对话框下面的东西显示不全,也不能拖动对话框的大小,是不是因为盗版的原因??

网友A:
你的应该是64位机吧?
应该是这个盗版版本和你的系统有点不兼容的问题,这种问题只有重新安装或者换版本哦

网友B:
我也是64位,用的是09的,问题不大

楼主:
我的系统是Win7 32位的。

现在装了Altium Designer 9.  对话框显示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使用过程中还是经常死掉。 是不是Altium的**版都是这德行?
我估计**版其实是Altium公司自己人做的,让大家用Altium的软件,但是就是不爽,逼着你买正版。

网友C:
Win7 的问题吧?我现在用WIN7就是忙着死机,打开QQ也会,打开网页也会,换了几个版本,看来只能找工作换电脑了。

网友D(2012-10-18):
09在win7上经常卡死,换了10就感觉好了很多:victory:

网友E:
现在正在用AD10 也会出现那个问题,应该是**版的原因……

网友F:
内存太小 不要加载太多的库  运行时不要开其他程序 堆栈参数调小点   还有可能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