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和SPI接口

楼主(2012-08-14):
GPIO接口和SPI接口有什么本质的不一样呢? 不都是CPU和外部设备的通信接口么? 还要MMC和SD是什么区别。还要JTAG接口有是什么呢?他有芯片自检功能如果一个CUP上带有JTAG接口的话还需要GPIO 和SPI么?  哪位朋友可以详细的说一下呢?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具體。我看到的GPIO都是做0 1 輸入輸出的如LED的控制,而SPI則可以用來做數據的傳輸。
來學習學習,希望有大蝦啦指教。

网友B:
LZ,先看书吧。
GPIO是通用的输入输出口。
感觉你一点都不懂的,所以还是看书比较好。
等你看完一个MCU的资料,应该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网友C:
1、GPIO——(普)通用(途)的可编程输入输出(数字)端口,通常没有其他数字外设的功能复用(如UART口,SPI口,定时器)的普通管脚。具体还得看相应芯片资料。
2.  SPI是4线串口, 分别是 CS(片选) CLK(时钟) MISO(数据输入) MOSI(数据输出)。SPI可以挂载多个SPI设备,通过CS选通设备。另外,一般的输入输出端口可以通过程序来模拟SPI接口。
3.  SD卡在外形上同MultiMedia Card卡保持一致,大小尺寸比MMC卡略厚,容量也大很多。并且兼容MMC卡接口规范。另外,SD卡为9引脚,目的是通过把传输方式由串行变成并行,以提高传输速度。它的读写速度比MMC卡要快一些,SD卡将传输速度提升至每秒10MB  ,比MMC快四倍同时,安全性也更高。SD卡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加密功能,可以保证数据资料的安全保密。它还具备版权保护技术,所采用的版权保护技术是DVD中使用的CPRM技术(可刻录介质内容保护)。 一般来说,可以使用SD卡的设备一般都向下兼容MMC卡,反之不能。但少部分设备不能兼容,只能用SD卡。
4.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联合测试行动小组)是一种国际标准测试协议(IEEE 1149.1兼容),主要用于芯片内部测试。现在多数的高级器件都支持JTAG协议,如DSP、FPGA器件等。标准的JTAG接口是4线:TMS、TCK、TDI、TDO,分别为模式选择、时钟、数据输入和数据输出线。JTAG最初是用来对芯片进行测试的,JTAG的基本原理是在器件内部定义一个TAP(Test Access Port;测试访问口)通过专用的JTAG测试工具对进行内部节点进行测试。JTAG测试允许多个器件通过JTAG接口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JTAG链,能实现对各个器件分别测试。现在,JTAG接口还常用于实现ISP(In-System Programmable在线编程),对FLASH等器件进行编程。
LZ,所以JTAG接口和GPIO 接口以及SPI接口是没有任何冲突的。没有有这个无那个的说法。建议你再看看单片机的接口这方面的书籍。

网友D:
LS的名词解释到位....

楼主:
3# gx_huang 我就是看了以后有这个问题才问的啊,GPIO就是IO口的扩展,可以通过它发生一些简单指令。SPI是数据的传输口,可以搭载多个SPI,是一对多和多对一数据的传输,我是想说SPI可以么? 它只能进行数据传输还是也可以发送一些指令么?你言简意赅的给说一下呗。

网友B:
当SPI配置成普通的GPIO,就可以进行简单的GPIO输入输出操作。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我看不懂唉!

网友D:
SPI借口就是通信接口啊,发数据、传指令.......都是可以的

网友E(2017-11-06):
学习了 ,刚好公司主板上有客户需求这个

网友F:
本质上都是数字接口, 只不过是不同的接口使用了不同的接口定义和传输协议.
就像固定电话和手机,本质上都是远距离通讯,只不过是传输的方式和传输的协议不同
至于一般mcu包含多种接口和传输协议,是为了使用者连接所需的输入设备方便,一家芯片公司一类产品里可能分很多不同接口的芯片(它们的主频内核都是一样的),你可以根据你的接口需求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