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进入低功耗模式如何关闭看门狗

楼主(2012-08-14):
香主:求教看门狗启动情况下,进入低功耗模式如何关闭看门狗使程序不会复位?

楼主:
期待香主的指导

网友A:
我也期待,好像不太可能。
我在使用了低功耗的项目中,放弃了看门狗功能。

楼主:
放弃看门狗对于在线式运行设备而言有极大的风险性啊,感觉这个问题应该有解决方法才对,只是确实没有这方面经验,不知道应如何处理。

网友B:
怎么开启的就怎么关闭,有问题吗?

网友C:
目前我只想得到,在进入STOP模式前,先产生一个系统复位,以此来关闭独立看门狗,退出STOP模式之后,再启动看门狗

楼主:
感觉这样会有问题啊:

1)进入STOP模式前我需要先在FLASH里面写一个等待进入STOP模式的标志,程序重启后首先读取这个标识,如果为TRUE则直接进入STOP模式,如果为FALSE则正常启动?

2)重启程序会重新执行,这样如何保证能从原来设想的进入STOP模式的点运行啊?而且唤醒后怎样保证从进入点继续执行?

网友D:
感觉这样会有问题啊:

1)进入STOP模式前我需要先在FLASH里面写一个等待进入STOP模式的标志,程序重启后首先读取这个标识,如果为TRUE则直接进入STOP模式,如果为FALSE则正常启动?

2)重启程序会重新执行,这样如 ...
引用 网友E:

标志写到RAM里面就可以了,但要注意是所谓__no_init的

网友F:
目前我只想得到,在进入STOP模式前,先产生一个系统复位,以此来关闭独立看门狗,退出STOP模式之后,再启动看门狗
引用 网友C:

好像也只有这种办法了

楼主:
刚看到IJK的回复,设定标志重启我试验一下。但另一个问题还是没想明白,比如顺序执行的1、2、3条语句,在第2条语句处我想进入STOP模式,唤醒后继续执行第3条语句。但如果想进入STOP模式前重启,然后在第1条语句前进入STOP模式,这样唤醒后程序会执行第1条语句而不是第3条语句啊?继续求解。

网友E:
标志写到RAM里面就可以了,但要注意是所谓__no_init的
引用 网友D:

直接检测一下启动标志也可以,如果是软件复位的就关看门狗。或者写到备份寄存器中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