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情况7805需要加散热片吗

楼主(2012-08-14):
是15V转5V, 但是转后只给2个运放供电用, AD8012
这种情况需要加散热片吗, 虽然压降有10V了, 但是2片运放也没多少电流吧

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那你看一下运放的手册啊

网友B:
不加7805会很烫

网友C:
要看实际的电流,串个万用表测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D:
LZ问这个问题前,要先给大家说明AD8012在5V供电时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E:
那得看你AD8012输入输出电流多大了?而不是你说的“运放也没多少电流吧?”

网友F:
理论依据:
AD8012 Low Power 1.7mA Amplifier Supply Current
P=10V*1.7mA=0.017W

结论:不用加!

网友A:
那得看你AD8012输入输出电流多大了?而不是你说的“运放也没多少电流吧?”
引用 网友E:

输入电流虚断,输出不知道。

网友A:
理论依据:
AD8012 Low Power 1.7mA Amplifier Supply Current
P=10V*1.7mA=0.017W

结论:不用加!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只是运放的工作电流,没算其他的电流呢。

网友G: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要么你把电路图画出来让大家看看也行。。。

网友H:
和你的外电路设计有关。

网友I:
不大明白,这运放难道就只能5v供电吗,如果可以电压高一些,何不用电压高些的三端稳压.

网友J:
10V * 50MA = 0.5W,  小于50MA不用加

网友K: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网友L:
不用加,就两个运放而已,要加的话就该换运放了。

网友M:
看具体情况考虑,运放输出级是可以输出大电流的,如果你的运放只给信号放大用,输出级电流很低,那么完全没必要加散热片;如果你的运放要去输出大电流去驱动负载,则要加散热片。

调整管产热功率 = 10V*7805输出电流,主要根据这个指标判断是否加散热片。

网友D:
有些运放的电流很大的,和运放输出的负载也有关系。

网友N:
不用加 7805输出功率很大  而且输入和输出的压降也很大  而且还是给运放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