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2在boot之后就可以当一般GPIO用吗?

楼主(2012-08-14):
如题:PB2在boot之后就可以当一般GPIO用吗?或者boot0接地后,PB2就完全是普通GPIO脚吗?

网友A:
是的. 其实不用接地, 上电保证准确电平就行了.
启动后就可以正常IO 使用

网友B:
我一般当LED输出用,不过使用两个电阻以保证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