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12-08-14):
下图是某厂家的一模块小电路。
电路大概是这样的,当有东西经过光敏电阻的时候,输出脚会产生一个下降沿(从4.4V降到0.3V),接着又回到原来的高电平状态。输出脚接的是某IC模块。
对此电路,本人有诸多不解之处,望请各位高手慷慨指点!
1.电路具体是怎么工作的(为什么有下降沿,接着又回到高电平状态)?
2.图中三极管Q1工作在什么状态下,分别对应什么情况?
3.当电路由下降沿回到高电平状态时,或者说在正常状态下,三极管Q1基极为什么能够达到3V以上,不是会稳定在0.7V左右么,因为BE极相当于二极管。
4.电容C2起了什么作用?
5.不知各位大侠注意到没,三极管Q2发射极接的是+5V,Why?

楼主:
恳请大侠鼎力相助啊

网友A:
看到这个图我笑了,兄台,恳请您抄板准确点行不?

网友B:
我觉得电路画错了

网友B:
楼主把三极管C板和B极对调了

楼主:
起初我也觉得很奇怪,可我跟同事检查了好几遍了啊,电路应该是没抄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s9013是最常见的NPN三极管啊,不是平面朝向自己,分别是E,B,C么?

网友C:
看着怪怪的,,Q2,,射极是接5V吗

网友C:
或者说Q2 是PNP

楼主:
看着怪怪的,,Q2,,射极是接5V吗
引用 网友C:
嗯,你没看错,射极接+5V。

楼主:
三极管也是NPN的。我个人有一个看法,就是可能厂家此时把Q2中的BE极当成一个二极管,然后发射极接了电源,就是把二极管反向接了电源,应该是在电容C1放电的时候起了保护作用吧,使得电路不超过电源的5V。9#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2410992&ptid=365836]9#[/url] 程序金左手

网友D:
1、抄板不只Q2有误,R1的接法也不对
2、电路的作用应该很明显,将光转为一个脉冲
3、有光时,对C1充电,Q1b极高电平,输出低电平
4、无光时,C1放电,Q1截止,Q2输出高电平

网友E:
好吧 我只是來學習下的

楼主:
大家都觉得抄板有误,但是,我可是经过多次检查过的了。
如果大侠们觉得有误,请指出来,说说有误的具体原因。
另外,大侠们,就从这个电路上看,除了后面Q2部分,前部分应该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吧,就直接分析前部分好了,谢谢啦。

网友F:
确实是有点难理解,假定电路是正确的,我跑火车下:
1.Q1应该是带内置电阻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C945,我想LZ可以测量下这个管子的特性。
2.没人路过时候,光敏电阻阻值大,且R4也是大电阻(20M),因此Q1不导通,5V电压经过R1,Q2连到IC的输入口,则在Q2的BC极可以看作是二极管,在这上面有0.6V左右的压降,因此电压为4.4V左右,当然此时的电流是IC输入口的电流很小.
3.有人路过时,光敏电阻值小,进而通过C1给Q1的C极提供电压,使Q1导通,其导通电压很小,进而通过Q2的BC极传给IC输入口.
我自己都觉得很难自圆其说,就当抛砖引玉吧,呵呵!

网友G:
猜:搂主是用万用表量的,量的时候没有断开跟电源的连接线;P

网友H:
我感觉Q1BC画错了,Q2是9015.

楼主:
回复 网友F:
果然有大侠出现了!本人觉得你的‘火车轨迹’十分正确!

楼主:
猜:搂主是用万用表量的,量的时候没有断开跟电源的连接线;P
引用 网友G:
呵呵!你果然有想象力。不过,我不至于晕到这种地步吧。我可是多次检查的呀

网友I(2012-11-19):
回复 楼主:
你那图显然是抄错了。我们只说Q1吧:
1、集电极电阻那么大(20M),而基极电阻那么小(47K),那么Q1还不饱和吗?可以肯定是深度饱和了。
2、从电路来看光敏电阻是输入的,那么怎么接到集电极了呢?而又从基极输出了呢?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Q1的基极和集电极搞反了。
正确的是,光敏电阻的信号通过电容C1耦合到Q1的基极。从集电极输出给Q2基极(关于Q2,因为你没画完后续电路,暂不便评说)。20M的是基极偏置电阻。47K的是集电极负载电阻。82K电阻给光敏电阻提供直流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