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板线宽设置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8-14):
设置的三个数字不一样和都一样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高手可以知道一下下吗?

网友A:
是针对于不同的网络对象的线宽设置

楼主:
4# forgot 谢谢可能我说的不仔细,如果是相同的网络比如都是GND网络 我把三个数值都设置50跟把MIN设置10,MAX设置100,pre设置50,这样有什么不一样吗?**作了一下发现画出来的线都是50是一样宽的呢?

网友B:
比如说你都设置10mil 那你画线都是10mil 如果某个地方要改个线宽为20mil 那就报警了,变绿色
如果你设置最小min 10mil max 100mil  pre 50 那你画线 基本都是50 某个特殊的地方,线要改粗 细,只要在10-100范围内 是不报警的。
自己试试

楼主:
6# jjjyufan 谢谢了,试了一下真是这样呢

网友C:
菜鸟  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