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光耦驱动可控硅电路问题

楼主(2012-08-14):
请高手指点,以下电路有问题吗?光耦那电流够大驱动可控硅吗?实际测试发现光耦输出脚(可控硅的控制脚)的电压为160mv,可控硅也无法导通,不知道是电路问题还是,请高手分析!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743159968/QQ/WinTemp/RichOle/IN0M67$T$%25NVI3C7%7DLX0UYG.jpg

楼主:
R9,那应该要用多大的呢,R9和R5应该如何取值好呢? 2# king5555

网友A: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 对于双向可控硅,
光耦输出脚(可控硅的控制脚)上的电压是个交流电压,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测量到 160mV的。(可能是测量方法的问题)

网友B:
4楼说的有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可控硅拆了,用示波器测量的。光耦的4脚是高压的交流,但是光耦输出脚就只有160mv了,光耦输入那边电压为1.2V,应该是可以驱动光耦了。

楼主: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 对于双向可控硅,
光耦输出脚(可控硅的控制脚)上的电压是个交流电压,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测量到 160mV的。(可能是测量方法的问题) ...
引用 网友A:
我测了三极管输出是5V电压,正常,经过电阻之后是1.2V,这电压应该是光耦的压降了,也就是经过电阻的电路差不多10ma了,这个电流可以驱动光耦吧,测量光耦输出脚是用示波器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光耦烧了,输出端有问题,换了个光耦。还有就是R9换成了10k的电阻。谢谢给位!现在有新的问题了,调光的时候会闪,只要不是全亮的时候都会闪。亮度越低,闪的越厉害。

楼主:
解决了一个问题又来了一个新的问题,现在各个亮度级都不会闪了,但是每次按遥控的时候都会闪。用示波器观察了,就是按下遥控的时候就会错过几个触发信号。遥控解码是用查询方式的。望高手指点

网友C(2012-10-29):
呵呵, 你的光耦驱动的电阻有问题吧?R6 = 10K? 2N3906的hFe ==60左右呢. 驱动MOC3052不是很稳定的.
3052的驱动电流几十MA呢...

网友D:
光耦输出脚(可控硅的控制脚)上的电压是个交流电压,

网友E(2013-02-02):
前加一点文字说明呢

网友F(2013-04-24):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中的R5和R9怎么确定啊,有什么原则吗,我想用这个电路来控制AC220的电磁阀可以吗

网友G:
R9用大一些。

网友H(2015-05-15):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一个问题又来了一个新的问题,现在各个亮度级都不会闪了,但是每次按遥控的时候都会闪。用示波器观察 ...

调光的等级会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I(2015-08-28):
误出发了

网友(2017-07-20):
驱动中只有一个可控硅R7,C8去掉可不可以

网友J(2017-12-06):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光耦烧了,输出端有问题,换了个光耦。还有就是R9换成了10k的电阻。谢谢给位!现在有新的问题 ...

请问你的亮度及不会闪了,是怎么解决的,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过我还没有解决,能指导一下嘛。谢谢了

网友K:
R9不够大  导致电压不足以达到Q3的门级驱动电压吧

网友L:
萌新问一下,这是一个可调光强度的设备吗

网友M:
村极管那一级驱动不足也会闪。

网友M:
会闪,要看你用的负载功率是多大。
小了是会闪的。

网友N(2018-04-11):
请问你的亮度及不会闪了,是怎么解决的,我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过我还没有解决,能指导一下嘛。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