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义指向指针函数的指针

楼主(2012-08-14):
如何定义一个函数指针,其指向的函数返回“函数指针”

网友A:
先声明一个函数 int func(int x);
再声明函数指针 int (*f)(int x);
f指向func   f=func;
该指向的函数返回值为函数指针,我们做一个返回值的函数指针f1 ;int (*f1)(int t);f1指向另一函数int func1(int x);
int func (int x)
{
    int k;
    k=int (*f1)(int t);
   return 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