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值偏低

楼主(2012-08-14):
STM32F103VBT6使用PA0,PA1两个ADC,结果输入在600MV以内ADC值一直为0,超过600MV后ADC值开始从0上升

网友A:
请检查一下ADC输入引脚的设置对了不?

网友B:
硬件接法没问题吗,软件呢。

楼主:
同一个软件我放到另一块板上完全正常,另一块板是STM32F103RBT6

网友C:
LZ,你确认输入到单片机引脚的电压是600mV,而不是用电阻分压计算的600mV?用AD要注意阻抗,也就是AD的输入阻抗和信号的输出阻抗

楼主:
输入到单片机的信号是运放输出,而且用示波器检测过

网友D:
同一个软件我放到另一块板上完全正常,另一块板是STM32F103RBT6
引用 楼主:

或许是STM32F103VBT6 芯片的问题。
可以换其它ADC 引脚看看。

楼主:
通过飞线连到PC4,PC5上也是一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