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分析此电路,越详细越好,一个运放电路

楼主(2012-08-15):
如图,样品上NTC那里是个插座,整个板子是用在煎烤器里的,在线等,我知道这肯定是个运放的基本应用电路,奈何本人对模拟电子一窍不通,谢谢先

网友A:
或者后级还有个反相器,要不然输出负电压

再核对下吧,估计电路画错了或者后级还有个反相器,要不然输出负电压,这就是个反相放大电路,放大100倍,自己查下虚短、虚断,以及运放的分析计算,要不然不好讲清楚

网友B:
反相比例运算电路,反馈类型为电压负反馈
反向输入端电压由于NTC的值所以可变

网友C:
反向放大电路:Av=-(R3/R2)=100,
NTC是用来提高偏置电压吧

楼主:
我不知道C2是干嘛用的?楼上几位前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是否有用此电路采集温度数据的场合,比直接电阻分压采集有什么好处或有什么独特之处吗?望指点

网友D:
电阻分压,如果信号不放大的话,可能分辨率就低点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C2起到补偿的作用,可以防止发生震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可以直接用LM393代替吗?

网友E:
LM393? 你先去看看DATASHEET

网友E:
另外将给运放供电的电源画上去吧,这样更加方便分析.

网友F:
NTC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吧。用来感温,把温度转换为电阻值,加上5V偏置之后形成电压输出。这个电路的主要作用就是把NTC上面的电压提取出来放大。R2和C1构成一个低通滤波。运算放大器做反相放大,100倍。C2频率补偿(也可视为低通滤波,但是没见过用这么大电容的,一般都是几十PF)。同样输出端还是低通滤波。你这个接法,放大器应该是双电源供电的。

网友F:
LM393主要用来做比较器。手册上也有放大电路,但具体性能不好说,你可以试下看看。

网友G:
电路图重画一下也许有利于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解答先,板上我看了放大器供电是5V单电源,感觉好像这个放大优点多此一举一样呀,放大器输出直接到单片机的IO口了,直接电阻分压不就OK了吗?还望进一步指点

网友H:
回复 楼主:
直接电阻分压,温度变化1~2度,电压变化非常小,单片机AD采样不到

网友I:
一般的数采都要有模拟前端电路做信号调理,以改善AD分辨率、限制信号带宽和匹配阻抗。

网友F:
单5V电源也可以理解。NTC和5V分压已经产生一个直流电平抬升了。由于NTC变化形成的交流成分叠加在这个直流成分之上。
直接电阻分压进单片机IO可能需要考虑几个问题(楼上两位都说了)。噪声大不大(电路有好几个低通滤波就是为了去除噪声)?单片机A/D的分辨率够不够(这个涉及到你测温的精度,如果精度较高,温度变化比较小的情况下NTC变化量较小,可能单片机的A/D根本识别不了最小的温度变化)?阻抗匹配(单片机A/D一般是逐次比较型,内部有个小电容加个限流电阻不断充电,那么你直接接上去能不能有足够的电流给这个电容充电)。这些问题很难说,一般要查阅单片机的数据手册。如果都没有问题,那你当然可以直接接到IO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太感谢楼上各位了,基本了解了各种原由,最后想问下能否直接用LM393代替LM358在这个应用场合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啦,这个感觉比较在理

楼主:
拆了客户的发热盘,原来里面是热电偶,终于合理了点

网友J:
这个图不能工作的,在单电源且正输入情况下,做不了反相放大!

楼主:
你老说的一点没错,机器就是报警,我改成了同相放大,但是有个问题,放大倍数怎么不是1+Rf/R呢,热电偶那里6.6mv,运放输出0.12V左右,用仿真试了一下,发现输出负载影响放大倍数啊

楼主:
22# samby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