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电路功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15):
PWM相反了,功能也就一样了

网友B:
能不能把整张图贴出来?

楼主:
前端两个PWM输入是TL494的9脚和10脚输出

网友C:
感觉图怪怪的

网友D:
电路图出错了,两个场效应管中间应接电源地。这就是一个推挽式逆变电路。

楼主:
电路图是这样的!

网友E:
感觉有点不对啊

网友F:
嗯 没看明白

网友:
应该是用于正弦波产生电路,也可以是正弦逆变电路。

网友G:
受控端电路好像不是回路啊

网友H:
电路图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2013-11-08):
请问并联在MOS管两端的RC元件有什么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