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在STM32平台上移植

楼主(2012-08-15):
ucosii系统化移植到stm32f103RDt6上,总是在空闲任务中运行,后发现无法进入SysTick中断: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OSIntEnter();
OSTimeTick();
// OS_Sched();
OSIntExit();
}
//以下是系统时钟和嘀嗒定时器的配置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PLLCLK = 8MHz * 8 = 64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8);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GPIOA, GPIOB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 RCC_APB2Periph_GPIOB //
                      | RCC_APB2Periph_GPIOC //
                      | RCC_APB2Periph_GPIOD //2008-5-14 10:26
                      | RCC_APB2Periph_GPIOE //
                      | 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AFIO  //2008-5-14 10:26
                         , ENABLE);

/* Enable USART2 、USART3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RCC_APB1Periph_USART3
       , ENABLE);
/* SysTick event each  1ms with input clock equal to 64MHz   (64*100.00)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SysTick_SetReload((INT_TIME*SYS_CLK)/INT_TM_COEFFICIENT);
/* Enable SysTick interrupt */
SysTick_ITConfig(ENABLE);
/*Enable LSI clock*/
RCC_LSICmd(ENABLE);    //add20120524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IRDY) == RESET) {}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ORRST) != RESET)
  {
   //这是上电复位
  }
  else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INRST) != RESET)
  {
   //这是外部RST管脚复位
  }
  else if(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IWDGRST) != RESET)
  {
   //这是独立看门狗IWDG复位
  }

   RCC_ClearFlag();//清除复位标志
  }
}

请求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
systick开中断好像不能放在OSInit()和OSStart()之间,应该在OSStart()之后开启,你是不是放在之间初始化了

楼主: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led_init();

        OSInit();
        OSTaskCreate(startup_task,(void*)0,&startup_task_stk[STARTUP_TASK_STK_SIZE-1],STARTUP_TASK_PRIO);
        OSStart();
        return 0;
}
我是现在主函数中初始化嘀嗒定时器,然后在在startup_task中开启SysTick的

网友A:
那你移植的时候有没有将os_cup_c.c中的OS_CPU_SysTickHandler (void)和OS_CPU_SysTickInit (void)两个函数注释掉啊,你可以网上找个教程,我前些天刚刚移植到STM32上,没出现问题的

楼主:
注释掉了,运行时SysTick中断无法使能,TickINT标志一直是0.

楼主:
初步成功了,是STM32固件库移植的问题,谢谢yubing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