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3FRCT6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2-08-15):
1.VDD和VDDA都是3.3V,VSS和VSSA都是低电平。
2.boot0直接接到地,boot1没有处理。
3.8M的晶振接两个20p的电容到地。
4.用st-link可以仿真,晶振有时候能测到波形,但是大部分时间是低电平。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谢谢啦。

网友A:
用st-link可以仿真,就可以了,但不代表8M的晶振起振。

8M的晶振 是否起振,可以查看HSE 起振标志,另外,还可以通过MCO引脚输出HSE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百度了一下,发现有这么说的,是这样么?
“STM32f103有内部晶振。刚刚上电时,所有Clock都是源于内部晶振,所以当片内没有程序或内部程序没有使能外部晶振时,外部晶振是不会起振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百度了一下,发现有这么说的,是这样么?
“STM32f103有内部晶振。刚刚上电时,所有Clock都是源于内部晶振,所以当片内没有程序或内部程序没有使能外部晶振时,外部晶振是不会起振的。” ...
引用 楼主:

是的。
其实不必百度,可以下载STM32f103的中文手册,RCC的时钟章节 讲得很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知道了。

网友B:
HSE的主晶振很少不起震的,除非晶体坏了。32.768的确实有这个现象。如果晶体不好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