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雷导致单片机电源和地短路

楼主(2012-08-15):
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闪雷后坏了,经检查是单片机的电源和地短路,换个单片机,一切正常,其它芯片都没坏,产品使用盒子装起来的,进出线只有电源和18b20测温线
1.电源线是220v直接进去,电路板上用变压器+78稳压芯片 线性变压,220v入口有热敏电阻(3个,L到N,L到大地,N到大地),共模扼流圈,滤波电容,直流5v电源从电源板到cpu板后又经过1117变成3.3v,3.3v经限流三极管到cpu电源
2.18b20测温线有25m长,一头放到测温点,另一头接到cpu板,进cpu板后三根线(电源,地,信号线)全都接了自恢复保险,其中电源和信号线还串了20欧姆色环电阻及bav99,电容,磁珠
以上提到的芯片,除了cpu(c8051f310)外其它都没坏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怎么一回事,谢谢啦
因为电路不是我设计的,没有图纸可上传

网友A:
如果是多级稳压,布线还可以的话,从电源进来的可能性不会太大。
先检查稳压滤波设计是否合理。

从传感器进来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18B20的电源单独提供,DATA线接CPU2个GPIO,一个输入一个输出,都加缓冲。

网友B:
闪雷导致电源不稳定引起的吧

网友C:
我估计是是从你那25m线进入的

网友:
25m的线成天线了。

网友D:
首先,你的电路220V输入点最好加个压敏电阻,可以防雷,你这个片子多数是因为雷电打击到18B20上面线了,把干扰直接引入MCU,MCU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干扰,从而会烧毁片子。在25m线上加压敏和TVS管保护一下吧,不然下次雷击的话还会出现问题,得不偿失。

网友E:
直击雷  彻底废了

网友F:
不要指望自恢复保险能保护,等到自恢复保险动作时其他东西早就坏了

网友G:
请问,“220v入口有热敏电阻(3个,L到N,L到大地,N到大地)” 这个是什么意图?防开机浪涌吗?

我们一般在输入220的地方加压敏电阻。

网友H:
6楼分析得比较合理

网友I:
一般都是雷打到了电网上,形成的感应电压传导进入了产品。
直接打到那个DS18B20的概率极低,如果真打中了,没啥简单招数,这可是直击雷,一般简单办法处理不了。

楼主:
”220v入口有热敏电阻“  我写错了 是压敏电阻

楼主:
这两天,18b20又坏了好几个,但单片机没坏,我晕~

网友J:
压敏电阻的反应时间是ms级的 TVS 管是ns级的

网友K:
压敏电阻的响应是是ns级的 TVS可以达到ps级 陶瓷气体放电管才是us级。没听过ms级的。

网友L:
雷击分为直击雷和感应雷   大部分都是感应雷引起的  在通信线和电源线上要加浪涌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