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8PA 那个P是什么东西啊

楼主(2012-08-15):
(无正文)

网友A:
P双列直插封装

网友B:
P双列直插封装, 那是之前的型号里的标字
这里就是新版, 区别老版的 ATmega88A 比如型号: ATmega48PA-PU

网友C:
楼上说的对,PA表示新版的。

网友D:
通常,中端配置ATmega AVR单片机型号后缀为L的芯片与同型芯片差异:带L后缀的芯片有更宽的工作电压为2.7V~5.5V,最大工作频率只能达到8MHz;无L后缀芯片则工作电压为4.5V~5.5V,最大工作频率为16MHz。

后缀为V的芯片与同型号芯片差异:带V后缀的芯片有更宽的工作电压为1.8V~5.5V,最大工作频率只能达到10MHz;而无后缀V的芯片工作电压为2.7V~5.5V,最大工作频率为20MHz。特别地,mega162最大工作频率为16MHz,而mega162V为8MHz。

型号后缀为P或PA的芯片通常采用了picoPower低功耗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