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显示冲突问题

楼主(2012-08-15):
小弟用lcd12864做一个小程序,通过按键切换界面,在切换过程中,有时间会出现上一个画面留下的文字,求助各位大侠,应该怎样避免这样事情的发生?

网友A:
你显示的汉字是自己定义好的数组吗??
把数组类型改为const试试

再有就是在显示下一幅字时清一下屏

先试试看

我qq375374516

网友B:
“有时间会出现上一个画面留下的文字”
画面切换过程中还是画面切换过程完成之后??

楼主:
2# ahjg_xujianxin 是自己定义的数组,const类型,就是切换之后还有上一个界面的文字

楼主:
3# 我是土匪 是切换完成之后

网友C:
在画面切换过程中,需要不断清屏。

楼主:
6# youimiss 恩恩   谢谢

网友D:
时间来的及的话先清屏在显示下一屏的内容

网友B:
数据点阵出现了叠加。
如楼上诸位所言,清屏。

网友E:
清屏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F:
是在不行的话就重新的写  把你要显示的东西标好位置,其他地方全写上空格。

楼主:
嗯   谢谢各位哈

网友G:
有滞留效应的,就检查一下所有和这一块相关的全局变量和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