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工频50Hz陷波器的应用及讨论

楼主(2012-08-15):
50Hz陷波器最近在做一个小项目时有用到,开始看着推荐的电路的很是头大,殊不知后来一查找资料,尽然是大学时模电学到的二阶带阻滤波电路,那是学过,不过现在还是不的要领的,现吧我照的部分资料分享给大家,呀让大家给完善完善的该50hz陷波器的设计。

楼主:
另外附加我这侧用到的50hz的陷波器原理图供大家参考了,请给出参考意见的,我这有分给的啊

网友A:
楼主,上图的作用是不是就把50Hz的频率数据给滤除掉了啊?

网友B:
非常好的率比电路资料,我收下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2012-09-17):
谢谢两位的关注的,我结贴了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50Hz陷波的方面资料介绍的

网友C:
陷波资料的,很好的,我收下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D(2013-02-22):
谢谢楼主的资料,我收下了,也参考下的

网友E:
谢谢了   天线电路这一块没有涉足过  顶一个  呵呵

网友F:
这陷波器的资料还可以,谢谢楼主

网友C:
工频陷波的资料蛮好的,我收下了,这个很好的

网友G(2015-01-14):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最近正为这事头疼呢

网友H(2015-11-08):
最近在做心电检测,学习一下~

网友A:
工频干扰的是需要消除掉的。。

楼主:
工频干扰的是需要加一个陷波电路来处理的。

网友I(2016-02-28):
60hz工频干扰电路也可以按照上面来设计吗?

网友J(2016-03-29):
60Hz的信号需要调整电阻电容参数,另外楼主这个电路对电阻电容精度要求比较高,如果不考虑成本因素可以考虑TI出的UAF42芯片,自带1000pf 0.5%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