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般的NTC热敏电阻,测温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12-08-15):
(无正文)

网友:
一般情况下肯定是18B20高,
当然不排除各种大神,采用特殊方法。提高NTC的测温精度。

网友A:
综合来说看你实际应用情况
NTC 受引线电阻影响,线越长,精度越差。还要AD 处理 使用麻烦 不过多次采样求平均,精度也不差的(多用于板级测温)
18B20 数字型,使用方便,线可以长点 多用于外部测温

楼主:
线不长的,,
用在泡奶机上的,,但你知道的,,小孩子喝水对水温很讲究的,,,
所以这个温度控制要高。
所以请教一下用过这方面的。看是用哪下合适一点。

网友B:
1、一般来说,NTC因为在-40~85度范围内阻值比较大,例如我常用的日本石冢的K=103,B=3435的NTC传感器,在-40度的时阻值数百K欧,在85度的时阻值数K欧,一般15米长度的传感器引线阻值极小,根本可以忽略不计引线阻值的影响。
2、NTC测温时的精度一般和如下几个方面有关:ADC的精度、分压电阻的精度、NTC本身的精度。
3、以我常规的做法:PIC的10位ADC,1%精度的10K分压电阻,1%精度的NTC,在-30~70度做到1度的测量精度问题不大。
4、DS18B20的精度请看其规格书描述,它也是分段描述精度的

网友B:
1、在不同的温度段内,DS18B20的精度和NTC的精度未必一定是谁比谁好,如果只是一般-20~60度内测温的话,推荐用NTC,精度还是不错的。
2、DS18B20因为需要外接5VDC,如果措施不当的话,问题会比较多,年轻工程师未必能处理好。
3、从成本的角度看,DS18B20价格不菲,而且需要使用三芯连接线,一般还需要使用屏蔽线,最终成本会比较高。
4、所以俺一般推荐小朋友们用NTC吧。。。

楼主: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C:
新手还是用DS18B20把,NTC,你做不到叶公的精度的。
我也用的10位AD,马马虎虎啊。还是DS18B20用起来简单。

网友D:
最近剛好準備瞭解下這個
話說NTC的話 AD的精度還是很重要啊

网友E:
正规NTC + 精密低温漂电阻  =》 高精度ADC /  电容充放电(这个费时)
一般可到0.5度或更高一些。

网友F:
一般的NTC,其一致性好不好,需不需要每块板子去标定?

网友B:
正规NTC + 精密低温漂电阻  =》 高精度ADC /  电容充放电(这个费时)
一般可到0.5度或更高一些。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在0~50度范围内,选择更高精度的NTC,例如0.5%,是可以的,否则的就是吹吹水了。

我所指的是大批量工业化生产,如果是单台校准标定和修正的话,那就没有意思了。

网友G:
NTC测温要看你测温电路怎么搭了。按照个人经验,一般温度带标定后查表完全可以做到0.5度,批量使用如果一致性好,1度也没问题。随着使用温度范围扩大,误差会相应提高。

网友H:
NTC一般是1%+-0.5度,看等级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批量生产,-20~+60,电阻用0.1%+温漂15ppm的,整机单点校准,可以到0.5度。

网友E:
用到 整机单点校准 了.........:P

网友I:
一般NTC的时间稳定度(老化漂移)应该不好。

网友E:
查了下,公司用的NTC是tewa-sensors的,-25~+80误差为+-0.2度。

另:"根据手册的B值计算出来的理论电阻" 和 "手册里自带的分度表" 有较大的区别;计算出来的理论电阻值达不到标称精度,但自带的分度表符合标称精度。
求教:计算的理论值不准是不是NTC的普遍的特性?

网友J:
0.5%的NTC哪家有,价格如何?
我的测温范围是0~50度。查了日本的芝蒲等几家的资料,都只有1%精度的。倒是国内的厂商,精度都标得极高。0.3%的都有。
NTC的年漂移指标几家都查不到,心里没底寿命能有多久。

网友K:
做产品,肯定是NTC,价格便宜,安装简单。
电路和程序处理的好,比18B20精度高的。
用NTC的产品,不知道批量多少了,有谁用18B20批量的?
一个仪表,总共才几十块钱的。

网友L(2013-08-08):
一般在0.5%-5%左右
交流扣扣1005037069

网友L(2014-05-05):
引用 网友J:
0.5%的NTC哪家有,价格如何?
我的测温范围是0~50度。查了日本的芝蒲等几家的资料,都只有1%精度的。倒是国 ...

SEMITEC NTC热敏电阻可以达到0.5%

网友M(2016-11-28):
100℃以下, 导线短, 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可以考虑NTC 热敏电阻,两三百度的还是要用PT100/PT1000等铂电阻, 做4线制的话, 精度会很好, 线性好, 而且使用寿命也更优

网友N:
用到 整机单点校准 了

网友O(2017-07-25):
引用 网友B:
1、在不同的温度段内,DS18B20的精度和NTC的精度未必一定是谁比谁好,如果只是一般-20~60度内测温的话,推 ...

版主威武

网友P:
只论电阻本身的话看手册就知道了,有的里面每个温度都会写对应的阻止范围